电机
新手请教12455

楼主(2005-07-13):
正常情况下,电机的空载电流比额定电流小很多吗/

网友A:
关于电机的空载电流,每种型号的电机,在其"标准"中都有一个"规范"值,一般的说: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0~40%。具体的数值,在电机手册中应能查到,但目前“假冒伪劣”泛滥,市场上空载电流“超标”的电机太多了,符合标准的电机实在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