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的监控

楼主(2005-07-13):
求助后备市UPS电源的监控系统???

网友A:
这个问题你要和生产UPS的厂家沟通,我想每个牌子的控制原理不一样,软件也不一样,而有的牌子直接有监控软件,就不用另外找了

网友B:
监控系统请联系上海天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21-64704009

网友C(2009-07-08):
广州凝智科技--UPS电源系统安全管理专家,国内唯一专业研发各种UPS(不间断电源)监控管理系统和方案的资深技术与服务团队,为您打造更安全、更可靠、更放心、更轻松的动力安全平台  电话:020-82329896/ 82329869-8004   传真:020-82306916

网友C(2009-12-28):
UPS监控系统选购指南
作者:Sunmen

一、 UPS监控系统简介
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即不间断电源,是一种含有储能装置,以逆变器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恒压恒频的不间断电源。主要用于给单台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系统或其它电力电子设备提供不间断的电力供应。当市电输入正常时,UPS 将市电稳压后供应给负载使用,此时的UPS就是一台交流市电稳压器,同时它还向机内电池充电;当市电中断( 事故停电 )时, UPS 立即将机内电池的电能,通过逆变转换的方法向负载继续供应220V交流电,使负载维持正常工作并保护负载软、硬件不受损坏。
UPS监控系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UPS监控系统是指对UPS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管理UPS的一种解决方案;广义的UPS监控系统则是指不但要对UPS本身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管理,同时对以UPS为中心动力环境系统进行监测、管理及控制的一套全面的UPS电源系统安全管理系统。UPS监控系系是伴随着UPS的发展而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是现代UPS电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使用UPS监控的必要性
那么,为什么要对UPS实施监控呢?
之所以要对UPS实施相应该监测、管理,其实是由传统的UPS系统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1)单机故障率高,且经常影响所支持系统的持续工作。传统的单机UPS没有备用线路或应急方案,所有的电力供应线路都为单线,一旦发生问题,电力供应中断就在所难免。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并进一步蔓延,如没及时处理,极有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2)可扩展性差。传统UPS的配置固定,且不能升级,如遇信息系统升级而导致要求提高电力供应能力时,则只有购买新的UPS系统。再有,UPS系统本身只能保障供电的安全性,其对动力环境的监测和管理却无能为力。
(3)管理难度大。所有的电池或电池组在功能和使用上没有区别,当其中的某一块电池发生故障后,UPS管理系统不能进行及时的关闭和替换,只能报告发生了系统故障,然后由管理人员手工进行更换;另外国内多数中小机房无24小时值班,一般用巡查方式,不能第一时间发现隐患,非上班时间、节假日等存在安全隐患相关管理人员无法第一时间获知并作相应的处理。
(4)维护成本高。传统UPS系统的维护是一项技术水平要求颇高的工作,仅仅拿最普通的更换电池来说,也要求由专业的技术人员来完成,普通用户根本不可能独立进行;而网点的分散,也为后期的维护带来巨大的交通成本与时间成本。
另外对UPS进行自动化规范化管理,是真正实现UPS电源系统安全100%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机房无人值守的现代化机房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

三、如何选择UPS监控系统
由于UPS监控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对于大多数UPS用户来说,能够获取到的有关UPS监控系统信息的途径有比较有限,而对UPS监控系统所标称的各项指标和使用的技术也缺乏全面客观的了解。因此对很多UPS用户来说,如何才能购买到一套适合自己需求的UPS监控系,确实是一件比较头痛的事情。那么在对UPS监控系统进行选购时,用户应该考虑哪些要素呢?
(1)应用环境
目前UPS已被广泛应用各行各业,每个行业对UPS的要求也有所侧重,如银行所用的UPS与一般中小企业所用的UPS相比无论从功率、容量或反抗干扰能力上都有很大的区别;而UPS的工作环境也更是各具特点。因此,在UPS监控系统选择上也应该有所针对。而目前市面上不少UPS监控系统,如凝智科技推出的中小机房UPS动力环境综合管理解决方案(针对中小机房)、自助银行动力环境综合监控管理方案(针对自助银行)、 UPS监信监控解决方案(针对无internet/Ethernet网络或架设网络成本过高的应用环境)等都是针对不同的应用环境所开发的。因此,在UPS监控系统的选择上首先要明确系统的应用环境,这样才能选择到合适的UPS监控系统,而只有与应用环境相匹配的UPS监控系统,其状态检测与故障报警的效能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
(2)监控方式
监控方式的选择决定了日后系统的维护途径和维护成本,因此在监控方式的选择上要以便利性和效用最大化为原则。从监控方式上看,目前市场上常见的UPS监控系统主要有两种:
1)UPS网络集中监控系统
该系统主要是基于internet/Ethernet网络平台,通过内建完整的TCP/IP网络通讯协议,而开发出来的可通过Web浏览器或特制的监控软件对UPS进行远程集中管理的一种UPS监控管理解决方案。该系统具备便利的Web Server管理功能模块,使用户可以在任何操作系统平台上通过Web浏览器方便地进行UPS实时状态查询、基本信息管理、远程操作控制、各项参数设置、用户管理等监控管理功能。适用于远程UPS电源的网络集中监控管理。
2)UPS短信监控系统
该系统是基于现代无线通讯技术,在UPS网络监控系统的基础上增加GSM MODEM短信传模块,从而实现对UPS运行状态的短信监测与管理。该系统适用于特定环境情况需要下通过无线短信的方式对远程UPS电源的运行和故障情况进行监控制管理。
(3)兼容性
UPS监控系统的兼容性指的是,系统对多品牌多型号UPS电源的包容程度,即系统能否实现多品牌多型号UPS共享监控管理平台的问题。在UPS电源系统发展初期,由于UPS电源生产厂家不多品牌也比较单一,一个机房不同品牌UPS共存的情况比较少见,所以用户也用太关注监控系统的多品牌兼容这个问题。但随着UPS电源市场的日趋成熟,目前的企业机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一机房不但存在多种品牌的UPS共存的情况,而且由于采购时间不同,同一品牌不同版本(即型号)的UPS同在的情况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兼容性便成了UPS用户在选购UPS监控系统时,必须重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兼容性的强弱也成了判断一套UPS监控系统效用大小的重要尺度。
(4)扩展性
UPS监控系统的扩展性指的是,系统所能增加的监控对象的多少。模块化是UPS电源也是UPS监控系统发展的一大趋势。可以实现容量的自由增减是UPS电源模块化的一大特征,而能否实现多种监控对象的自由扩展则是UPS监控系统模块化的重要标志。从目前机房硬件设备配置情况来看,在对UPS电源实现全面监控的基础上,再实现对环境温湿度、漏水、门禁、电池组等对象进行按需扩展监控,是UPS用户最为迫切的需求。
由于系统的扩展性是在原有的监控平台上进行的(无需更换平台),用户可以在不同的阶段,按需扩展系统的监控功能。这样便可增强了用户的投入弹性,大大地降低了系统升级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从长远来看也为UPS用户节约了投入成本。当然由于扩展性的强弱在很多时是和成本直接挂勾的,这种成本在投入初期会比较明显,所以在选购UPS监统系统时不要一味追求扩展功能的最大化,而应按“满足现在,留足未来”的原则进行。
(5)品牌与选型
由于UPS监控系统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行业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自立门派、自定标准,这就导致了各类UPS监控系统相互混战的市场局面的出现。在如此恶劣的市场环境下,如何正确选择UPS监控系统,对UPS用户特别是初次购买的用户来说变得更为困难。此时,笔者认为选择一个口碑比较好的品牌(即知名品牌),比单纯去了解什么“监控方式”、“兼容性”、“扩展性”等来得更为实际。虽然好的产品不一定都属于知名品牌,但知名品牌大多时候意味着高质量。因为一个知名品牌的形成是需要经过长期间市场考验,是经过市场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最后沉淀下来的结果。因此,不看宣传看品牌也就成了消费者在选购电子产品的首要尺度。就目前来看,市场面上比较有名的UPS监控品牌有凝智科技、APC、先控等几家,这都是消费的首选品牌。
在对UPS监控系统的“监控方式”、“兼容性”、“扩展性”等有了充分的了解及选定品牌后,选型便成了购买的最后环节。虽然说可能某个UPS监控系统的兼容性很强,但每套系统的兼容度总不可能是无限大的。因此,很多厂家从UPS的输入和输出出发给UPS进行了分类,并针对不同的类别分别设计了相对应的UPS监控系统,如凝智科技公司就针对单相和三相UPS分别推出了相应监控系统。这就是为什么购买UPS监控系统时需要进行产品选型的重要原因。

四、商家推荐
广州市凝智科技有限公司
UPS电源系统安全管理产品专家
1999~2009年,十年专注于UPS电源监控管理产品的研究、制造和应用
中国大陆唯一UPS电源监控产品专业供应商
一直以来为国内外上百家著名UPS厂家提供UPS监控产品OEM配套服务
产品远销世界各地,遍及欧美、东南亚、中东、澳洲、独联体、非洲、拉美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用户遍及金融、交通、电力、电信、政府机关、国防公安、教育机构、工矿

网友D(2011-09-29):
新时代的网络电源控制系统的诞生和发展

它的背景:
传统的电源控制是基于用电设备的接通电源与切断电源为主来进行控制。早期的民用插座和传统的PDU在低功耗和小众市场上有一段的市场。但在高耗能设备日益集中管理和分散管理并行的今天,核心机房和远程基站或其他电子设备集成商强烈渴求一种既能满足集中管理需要又能满足远程控制需要,既能满足自动化周期控制需要又方便部署和管理,一种更为先进的设备,来替代薄弱的普通插座和单调的传统PDU。
它的概述:
网络电源控制系统又称RPDU、Powerbox、智能PDU、智能电源控制系统、机架式电源分配系统,目前它是国内首款,同时也是世界上除美国Avocent产品之外具有“条件触发任务”的高级远程电源控制产品,对国内市场来说,它是个新概念和新产品。它包括网络电源控制器硬件设备和集中管理控制平台两部分,由傲视恒安自主研发和生产,拥有一个丰富的Powerbox系列系统产品线,包括标准的水平放置的1U/8口产品系列、竖直悬挂的0U/16口产品系列和无线单口产品系列三大类,同时可定制和试用。它于2008年初正式研制成功,并通过了国家审核。
它完全涵盖了目前市场上所见到的常规PDU、PCU设备所提供的功能,同时特别突出了“智能管理与远程监控”的概念,是专为互联网数据中心的路由器、交换机、服务器等电子设备和其他重要用电设备提供远程电源控制和多重电力保护的产品。经由互联网络、多途径无线网络等通讯手段可单独开关或重启一个或多个与PowerBox连接的电子设备,并通过所添加的智能管理控制模块,使用自主研发的控制芯片来实现远程管理。它还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标准,能够提供超强的密码支持、插座级权限、组级权限等和按插座划分访问控制清单等功能。,能够以单机模式安全运行,也可以整合到外部验证和授权服务中
同时它也具有可提供适时、详尽的端口级电源信息的功能,能够将管理权限细化到每个供电端口,对用电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和智能化管理,实现设备的IP化控制,并对电流、电压值、温湿度等进行实时查询,打破了同类产品通常只能将一个设备作为电源概况整体查询的市场现状。
它的特点:
1)带外化远程:
通过不同的物理通道传送管理控制信息和数据信息,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带外管理轻松实现设备电源远程管理。针对TCP/IP协议提供常用网络工具,可随时随地通过Web界面对所控设备的供电进行远程查询、开关或重启,同时减少由于意外错误关闭目标设备的可能性。
2)独立化控制:
可对每个接于受控插口的设备进行独立的状态查询和管理(部分型号有独立保险,可作为过载保护,防止加电时电涌,并且在供电异常时,不对其他设备产生影响);
3)集群化管理:
一个系统可以管理控制所能其权限内的任意服务器或其它用电设备,,您在系统的简捷界面上即可实现设备的统一管理。
4)智能化监控:
国内独有的条件控制功能(可设置时间任务和触发任务)结合主动侦测技术(TELNET、HTTP、HTTPS、POP3、FTP、SMTP、ICMP),可根据设定的计划任务与触发条件进行关机、重启或报警并作记录,一旦发现网络设备运行宕机,也可根据预先设定的方案进行自动重启;也可设置定时重启,释放服务器内存;监测设备电量及温湿度。
5)无人化值守:
不能简单重启的特殊设备,除警灯显示和声音提示外,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设定邮件或短信提醒,实现无人值守。
6)可靠可扩展:
系统本身的访问控制依端口和命令而定,可以做到故障保持和自恢复,即使设备系统故障也不影响当前供电方案,利于数据的保存和运行同时设置了用户的访问权限确保了安全性与保密性,控制信号采用动态加密技术进行传输;系统方案组建简单灵活,扩展性强,备有可水平和垂直安装等多种型号,(硬件结构精悍,节约部署空间,软件功能健全,界面友好),并提供可配置的端口、串口管理,便于部署和维护。
7)个性和人性:
提供单口、8口和16口设备和定制、试用服务,满足不同需求;以维护人员的健康为着眼点,节省维护时间,提高维护效率,为用户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它的用途:
可用于原有通过插座、接线板、接线柱等方式获取最大单口不超过40A电流的用电设备。可以为用电设备提供设备重启、设备电源管理、设备环境温度监控、环境湿度监控、电流监控,设备功耗统计、设备外界供电环境检测。具体如下:
1) 适用于国内网通、电信、铁通运营商的所有链路节点;
2) 适用于移动、联通、卫通运营商全国境内所有基站机房;
3) 适用于上述运营商的所有自有和合作数据中心的网络设备和服务器设备;
4) 适用于国内2400多个民营的数据中心及其相关链路节点机房;
5) 适用于国内大中型企业及世界500强驻华机构或分公司的内部自有机房;
6) 适用于所有银行系统的自有机房及全国境内的12.3万台ATM机;
7) 适用于各多媒体广告商的广泛分布的视频流媒体广告播放系统;
8)适用于所有具有用电设备资源和互联网资源的有信息化建设目的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
它的价值:
数据中心或IT基础设施中心的管理人员或其他用电设备的使用人员均可以借助RPDU智能管理系统软件,查询每台用电设备实际消耗的电能,并能对设备空间的微环境进行查询和监测,随时了解设备周边的温、湿度等环境信息,确保重要的服务器和其他主要用电设备的供电安全,同时对设备进行有效的计划管理和设定性的任务触发条件控制。
PowerBox对于所有用电设备拥有者来说都是很好的附加设备,因为它基于实际的设备负载并提供准确信息,本身耗电量极低,每台设备功率仅为5W,设备发热量可以忽略不计,不占用过多运营成本。简单便捷的操作可以正确安排基础供电设施的规模并对用电设备进行更好的管理,实现远程电源管理,使管理人员能够在任何地方了解和调整用电设备消耗的电能,不必再到现场进行实地查询,这就大大缩短了平均维修时间,提高了生产率,并为用户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它的发展:
网络电源控制系统等同类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应用非常普遍,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数据中心使用率达到90%左右,但在国内的使用率还基本为空白,只有少数的数据中心、和个别的国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刚开始使用。但是从现在的市场情况来看,网络电源控制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它甚至被数据中心运营商一再推到聚光灯下。
在不久的将来,网络电源控制系统在用电设备远程控制市场上,IT设备管控行业中,尤其是IDC市场上的发展几率极大。从生产上来看,网络电源控制系统的国内自主创新之路还很长,而国外产品的代销直销也蓄势待发,这需要我们每个IT管控从业人员的积极准备,以专业专注的品格,塑造“尊重自己、尊重行业、尊重同行、尊重市场、尊重客户”的五维,共同打造好民族自有品牌。

网友E:
我不是很清楚,需要仔细研究一下,告诉你。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