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伺服系统制动单元直流电源功率选择

楼主(2005-07-13):
伺服系统用于垂直系统的定位,电机带动减速器,减速器带动链轮,链轮的一端带平台(控制对象),另外一端带配重块,配重块与平台的重量相等(60-100公斤),要确定给制动单元的供电(24VDC)的电源功率。 制动单元用来防止平台在运行过程中,因突然断电,平台继续滑行而造成的损害。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算,计算停电时刻,平台具有的动能,然后除以制动时间,可是这里的制动时间又该怎么确定呢,哪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A(2008-06-14):
伺服电机自带的制动器是一个用于安全目的的元件,一般不建议作为刹车来使用,而且此类制动器多为失电制动,制动过程是靠弹簧力或永磁力提供的,只有伺服工作时,制动器通电导通,此时需要的功率,可以通过制动器线圈的内阻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