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05-07-13):
问题是这样的:伺服系统所配编码器1000P/R,在不做任何分频或其他设定的情况下,是不是在向伺服单元输送1000个脉冲的的情况下,电机转一圈;如果我更换另外一个2000P/R的编码器,这时候要想让电机转一圈的话,是不是要向伺服单元输入2000个脉冲。如果这样成立的话是不是要让电机转一圈所要输入的脉冲树只与选择的编码器有关。晚辈这么想不知是不是对的,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原则上是这样的,但还要看驱动器内部的编码器倍频数及驱动器参数。比如: 编码器:2000p/r 倍频:4 电子齿轮比:2/1 脉冲当量倍数:1 那么 脉冲 X 1 X 2/1 =2000p/r X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