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声报警

楼主(2005-07-13):
WINCC中的声报警应该怎么去做?

网友A:
可以调用WINDOW API函数PLAYSOUND(),或MESSAGEBEEP();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调用MIDI播放器,通过变量状态修改播放器当前播放文件的名称和路径,报警产生时赋值正常名称和路径,报警消失时赋值错误的名称。

楼主:
看的很茫然,能不能给个简单的实例做参考。

网友C(2006-07-24):
我做了报警是下位机一个变量触发的。如果想跟报警记录来分别声音报警,我还没做出。单变量触发,可参见:
www.crazyyin.blog.sohu.com

网友D(2006-12-10):
系统自带的声音文件太少,只有3个,是通过变量触发的

网友E(2007-01-29):
将需要报警的声音文件拷贝到WINCC运行项目下的horn目录下,以便供报警变量调用声音文件;
打开WINCC编辑窗口,双击打开horn编辑窗口,选择“signal assignment”
注意:组态完声音报警后,需要重新启动WINCC项目,有时还需要重启计算机才能生效;
如果需要录音的话,则需要利用WINDOWS组件中的多媒体下的录音机将需要的声音先录制成wav文件后拷贝到horn目录下以供调用(需要麦克风进行声音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