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楼主(2005-07-13):
OMRON的PLC型号太多,哪位熟悉OMRON的大侠能帮忙能把他们功能性能由低到高排个顺序行吗!或者说分个类也行。

网友A:
自己看看手册吧,这只是工作量的问题!

网友B:
进www.omronservice.com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欧姆龙PLC系列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产品型号   CPM1A   CPM1A CompoBus/S I/O链接单元 8点输入/8点输出 CPM1A-SRT21   CPM1A 模拟量I/O单元 2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 CPM1A-MAD01   CPM1A 温度传感和模拟量输出单元 2路Pt100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 CPM1A-TS101-DA   CPM1A 温度传感器单元 2路热电偶输入 CPM1A-TS001   CPM1A 温度传感器单元 4路热电偶输入 CPM1A-TS002   CPM1A 温度传感器单元 2路铂电阻输入 CPM1A-TS101   CPM1A 温度传感器单元 4路铂电阻输入 CPM1A-TS102   CPM1A CPU单元 AC电源输入 继电器输出 能加扩展单元 CPM1A-30/40CDR-A   CPM1A CPU单元 DC电源输入 继电器输出 能加扩展单元 CPM1A-30/40CDR-D   CPM1A CPU单元 DC电源输入 晶体管输出(漏型) 能加扩展单元 CPM1A-30/40CDT-D   CPM1A CPU单元 DC电源输入 晶体管输出(源型) 能加扩展单元 CPM1A-30/40CDT1-D   CPM1A 模拟量I/O单元 4路模拟量输入/1路模拟量输出 CPM1A-MAD02   CPM1A 扩展I/O单元 8点DC输入 CPM1A-8ED   CPM1A 扩展I/O单元 8点继电器输出 CPM1A-8ER   CPM1A 扩展I/O单元 8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CPM1A-8ET   CPM1A 扩展I/O单元 8点晶体管输出(源型) CPM1A-8ET1   CPM1A 扩展I/O单元 12点DC输入,8点继电器输出 CPM1A-20EDR   CPM1A 扩展I/O单元 12点DC输入,8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CPM1A-20EDT   CPM1A 扩展I/O单元 12点DC输入,8点晶体管输出(源型) CPM1A-20EDT1   RS232C-适配器 外设端口转换为RS232C端口 CPM1-CIF01   RS422-适配器 外设端口转换为RS422端口 CPM1-CIF11   CPM1A CPU单元 AC电源输入 继电器输出 CPM1A-10/20CDR-A   CPM1A CPU单元 DC电源输入 晶体管输出(漏型〕 CPM1A-10/20CDT-D   CPM1A CPU单元 DC电源输入 晶体管输出(源型) CPM1A-10/20CDT1-D   CPM1A 10点CPU DC电源输入 继电器输出 不能加扩展单元 CPM1A-10/20CDR-D   CPM1A 模拟量I/O单元 2 路模拟量输出 分辨率1/4000 转换速率2.5ms/CH 每个输出通道可独立设置量程 CPM1A-DA001 New   CPM1A 模拟量I/O单元 4 路模拟量输出 分辨率1/4000 转换速率2.5ms/CH 每个输出通道可独立设置量程 CPM1A-DA002 New   扩展存储单元 能够对程序(最大15.2K),数据存储区(DM6144至6655)和扩展指令(18条)进行上传或下载操作 CPM1-EMU01   CPM1A-AS001 New   CPM2A   CPM2A CPU单元 DC电源输入 继电器输出 CPM2A-20/30/40/60CDR-D   CPM2A CPU单元 DC电源输入 晶体管输出(漏型) CPM2A-20/30/40/60CDT-D   CPM2A CPU单元 DC电源输入 晶体管输出(源型) CPM2A-20/30/40/60CDT1-D   CPM2A CPU单元 AC电源输入 继电器输出 CPM2A-20/30/40/60CDR-A   CPM2C   CPM2C 10点CPU 不带时钟功能/带时钟功能 继电器输出 24V DC输入 CPM2C-10CDR/C1DR-D   CPM2C 20点CPU (漏型/源型)晶体管输出 24V DC输入 CPM2C-20CDTC/20CDT1C-D   CPM2C 10点CPU (漏型/源型)晶体管输出 24V DC输入 CPM2C-10CDTC/CDT1C-D   CPM2C 10点CPU (漏型/源型)晶体管输出 带时钟功能 24V DC输入 CPM2C-10C1DTC/C1DT1C-D   CPM2C 20点CPU (漏型/源型)晶体管输出 带时钟功能 24V DC输入 CPM2C-20C1DTC/C1DT1C-D   CPM2C 扩展I/O单元 6点输入(24VDC),4点继电器输出 CPM2C-10EDR   CPM2C 扩展I/O单元 8点继电器输出 CPM2C-8ER   CPM2C 扩展I/O单元 16点输入(24VDC),8点(漏型/源型)晶体管输出 CPM2C-24EDTC/EDT1C   CPM2C 扩展I/O单元 8/16点输入(24VDC) CPM2C-8EDC/16EDC   CPM2C 扩展I/O单元 16点晶体管输出(漏型/源型) CPM2C-16ETC/ET1C   CPM2C 扩展I/O单元 8点晶体管输出(漏型/源型) CPM2C-8ETC/ET1C   SRM1   CompoBus/S 主单元 无/有RS232C口 SRM1-CO1/2   SP**   SP**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I/O:10点/16点/20点 SP10/SP16/SP20   CQM1   CQM1可编程控制器 最大 I/O:192点 程序容量:7.2K CQM1-CPU11/21/41/42/43/44-E   CQM1H   CQM1H-内装板 模拟量I/O板 4点输入 2点输出 CQM1H-MAB42   CQM1H-输入单元 DC输入16点/32点 输入电压24V CQM1-ID212/213   CQM1H-Controller Link单元 最大32个节点/最长距离1KM/最高速度2Mbps CQM1H-CLK21   CQM1H-CPU单元 I/O:512点 程序容量:7.2K CQM1H-CPU51   CQM1H 存储器盒 EEPROM 8K 有/无时钟功能 CQM1-ME08R/K   CQM1H-CPU单元 I/O:512点 程序容量:15.2K CQM1H-CPU61   CQM1H-CPU单元 I/O:256点 程序容量:3.2K CQM1H-CPU11   CQM1H 内装板 脉冲I/O板 脉冲输入2点(单相50KHZ或25KHZ) 脉冲输出2点 CQM1H-PLB21   CQM1H 内装板 一个RS232C端口和一个RS422A/485端口 CQM1H-SCB41   CQM1H 输入单元 AC输入8点 输入电压200-240V CQM1-IA221   CQM1H 输入单元 DC输入8点 输入电压12-24V CQM1-ID211   CQM1H 输出单元 晶体管输出16点 开关电压最大值24VDC PNP CQM1-OD214   CQM1H 输出单元 晶体管输出16/32点 开关电压最大值24V CQM1-OD212/213   CQM1H 输出单元 继电器单元输出8/16点 开关电压最大值250VAC或24VDC CQM1-OC221/OC222   CQM1H 模拟量输入单元 4路模拟量输入 CQM1-AD041/AD042   CQM1H-模拟量输出单元 2路模拟量输出 CQM1-DA021/DA022   CQM1H 模拟量供电单元 连接一块/二块模拟量单元 CQM1-IPS01/02   CQM1H 温度控制单元 热电偶输入 CQM1-TC001   CQM1H 温度控制单元 铂热电阻温度计输入 CQM1-TC101   CQM1H CompoBus/D I/O 链接单元 16点输入和16点输出 CQM1-DRT21   CQM1H CompoBus/S主单元 I/O点数:128点/64点/32点 可用开关选择 CQM1-SRM21-V1   CQM1H 存储器盒 EEPROM 4K 有/无时钟功能 CQM1-ME04R/K   CQM1H-CPU单元 I/O:256点 程序容量:3.2K CQM1H-CPU21   CQM1H-AC电源单元 额定电压100-240V CQM1-PA203/206   CQM1H-输出单元 晶体管输出8点 开关电压最大值24V CQM1-OD211   CQM1H-DC电源单元 额定电压 24V CQM1-PD026   CQM1H-模拟量输出单元 2路模拟量输出 CQM1-DA022   CQM1H 模拟量输入单元 CQM1-AD042   C200H (C200HE-CPU42)   C200H 可编程控制器 最大I/O:480 点 程序容量:6.6K C200H-CPU**   C200HS可编程控制器 最大I/O: 480 点 程序容量:15.2K C200HS-CPU21-E   C200Hα   C200Hα-ASCII单元 2个RS-232C端口,支持BASIC语言 C200H-ASC02   C200Hα-CompoBus/D主单元 符合Allen-Bradley设备网,因此可连接各种设备 C200HW-DRM21-V1   C200Hα-CompoBus/S主单元 最大I/O:128点(64入/64出) C200HW-SRM21-V1   C200Hα-ControllerLink单元 32节点 最长:1KM 线缆型 C200HW-CLK21   C200Hα-CPU单元 C200HX-CPU**-E   C200Hα-CPU底板 3槽/5槽/8槽10槽 C200HW-BC031/051/081/101   C200Hα-I/O连接电缆 30cm/70cm C200H-CN311/711   C200Hα-凸轮定位器单元 总共48点凸轮输出 C200H-CP114   C200Hα-高速计数器单元 2轴/单元 C200H-CT021   C200Hα-模拟量输入输出单元 2路输入 2路输出 转换数据16位 C200H-MAD01   C200Hα-运动控制单元 2轴直线或圆弧插补/G语言编程 C200H-MC221   C200Hα-位置控制单元 1轴/单元 C200H-NC111   C200Hα-高密度输出单元 32点晶体管输出/TTL输出 C200H-OD215/501   C200Hα-PC卡单元 PC卡单元/以太网组件 C200HW-PCU01/PCS01-EV1   C200Hα-PC链接单元 二芯,半双工 传输速率:128Kbps C200H-LK401   C200Hα-温度传感器单元 热电偶输入 最大4点/单元 C200H-TS001   C200Hα-高密度输出(组-2)单元 32点DC输出 C200H-OD218   C200Hα-上位机链接单元 RS422口 C200H-LK202-V1   C200Hα-高速计数器单元 1轴/单元 C200H-CT001-V1   C200Hα-模拟量输入单元 8点输入 转换数据12位 C200H-AD002   C200Hα-模拟量输入单元 8点输入 转换数据12位 C200H-AD003   C200Hα-模拟量输出单元 2路电压输出 转换数据12位 C200H-DA001   C200Hα-模拟量输出单元 8路电压输出 转换数据12位 C200H-DA003   C200Hα-模拟量输出单元 8路电流输出 转换数据12位 C200H-DA004   C200Hα-位置控制单元 1轴/单元 C200H-NC112   C200Hα-上位机链接单元 RS232C口 C200H-LK201-EV1   C200Hα-高密度输入(组-2)单元 DC输入 32点/64点 C200H-ID216/217   C200Hα-温度传感器单元 铂电阻输入 最大:4点/单元 C200H-TS101   C200Hα-远程I/O主站单元 线缆型 主站/从站 C200H-RM201/RT201   C200Hα-通信板 一个与SYSMAC LINK和SYSMAC NET链接单元通信的端口 C200HW-COM01/02/03   C200Hα-通信板 一个RS422/485端口和一个RS232C端口 通信协议宏功能 C200HW-COM04/05/06-V1   C200Hα-温度控制单元 热电偶输入 晶体管输出 C200H-TC001   C200Hα-温度控制单元 热电偶输入 电压输出 C200H-TC002   C200Hα-温度控制单元 铂电阻输入 晶体管输出 C200H-TC101   C200Hα-温度控制单元 铂电阻输入 电压输出 C200H-TC102   C200Hα-温度控制单元 热电偶输入 电流输出 C200H-TC003   C200Hα-温度控制单元 铂电阻输入 电流输出 C200H-TC103   C200Hα-PID控制单元 温度传感器输入 控制输出:电流(线性) C200H-PID03   C200Hα-高密度输入单元 32点晶体管输入/TTL输入 C200H-ID215/501   C200Hα-输入单元 AC输入(100-120VAC) 16点 C200H-IA122   C200Hα-输入单元 AC输入(200-240VAC) 8点/16点 C200H-IA221/222   C200Hα-输入单元 DC输入 8点(12-24V)/16点(24V) C200H-ID211/212   C200Hα-输入单元 AC/DC输入 16点 C200H-IM212   C200Hα-输入单元 DC输入 16点 C200H-MD215   C200Hα-输出单元 8点继电器输出 最大负载电流: 2A/点 8A/8点 C200H-OC221   C200Hα-输出单元 12点继电器输出 最大负载电流: 2A/点 8A/12点 C200H-OC222   C200Hα-输出单元 5点继电器输出 最大负载电流: 2A/点 10A/5点 C200H-OC223   C200Hα-输出单元 8点继电器输出 最大负载电流: 2A/点 16A/8点 C200H-OC224   C200Hα-输出单元 16点继电器输出 最大负载电流: 2A/点 8A/16点 C200H-OC225   C200Hα-输出单元 12点晶体管输出 0.3A/点 2A/12点 C200H-OD211   C200Hα-输出单元 16点晶体管输出 0.3A/点 4.8A/16点 C200H-OD212   C200Hα-输出单元 8点晶体管输出 2.1A/点 5.2A/8点 C200H-OD213   C200Hα-输出单元 8点晶体管输出 1A/点 3A/8点 C200H-OD411   C200Hα-电源单元 电源电压 24VDC C200HW-PD024   C200Hα-电源单元 电源电压 100-120VAC C200HW-PA204   C200Hα-电源单元 电源电压 200-240VAC 带24VDC使用电源 C200HW-PA204S   C200Hα-电源单元 电源电压 200-240VAC 带一个运行输出触点 9A C200HW-PA209R   C200Hα-存储器单元 容量 4K/8K/16K/32K/64K字C200HW-ME04/08/16/32K/64K   C200Hα-总线连接单元 1单元用/2单元用 C200HW-CE001/002   C200Hα-扩展I/O底板 3槽/5槽/8槽/10槽 C200HW-BI031/051/081/101   CJ1   CJ1小型可编程控制器 New   CJ1 CPU单元 I/O 1280点 程序容量 30K步 CJ1G-CPU44   CJ1 CPU单元 I/O 1280 程序容量 60K步 CJ1G-CPU45   CJ1 输入单元 24VDC 16点输入 CJ1W-ID211   CJ1 输入单元 24VDC 32点输入 富士通连接头 CJ1W-ID231   CJ1 输入单元 24VDC 32点输入 MIL连接头 CJ1W-ID232   CJ1 输入单元 24VDC 64点输入 富士通接头 CJ1W-ID261   CJ1 输出单元 250VAC/24VDC 8点继电器输出 CJ1W-OC201   CJ1 输出单元 250VAC/24VDC 16点继电器输出 CJ1W-OC211   CJ1 输出单元 12到24VDC 16点晶体管输出 漏型 CJ1W-OD211   CJ1 输出单元 24VDC 16点晶体管输出 源型 CJ1W-OD212   CJ1 输出单元 12到24VDC 16点晶体管输出 漏型 富士通接头 CJ1W-OD231   CJ1 输出单元 24VDC 32点晶体管输出 源型 MIL连接头 CJ1W-OD232   CJ1 输出单元 12到24VDC 64点晶体管输出 漏型 富士通接头 CJ1W-OD261   CJ1 模拟量输入单元 8点输入 分辨率1/4000 CJ1W-AD081   CJ1 模拟量输出单元 4点输出 分辨率1/4000 CJ1W-DA041   CJ1 串行通信单元 1个RS232口和1个RS422/485口 CJ1W-SCU41   CJ1 ControllerLink单元 线缆型 CJ1W-CLK21   CJ1 以太网单元 10Base-T CJ1W-ETN11   CJ1 CompoBus/D主单元 最多可控制32000点 CJ1W-DRM21   CJ1 温度控制单元 4回路 热电耦输入 NPN/PNP输出 CJ1W-TC001/002   CJ1 温度控制单元 2回路 热电耦输入 NPN/PNP CJ1W-TC003/004   CJ1 温度控制单元 4回路 铂电阻输入 NPN/PNP输出 CJ1W-TC101/102   CJ1 温度控制单元 2回路 铂电阻输入 NPN/PNP输出 CJ1W-TC103/104   CJ1 I/O控制单元 CJ1W-IC101   CJI I/O连接单元 CJ1W-II101   CJ1 电源单元 100到240VAC 输出容量5A,5VDC CJ1W-PA205R   CJ1M New   CJ1系列 输入输出模块   C20   C20可编程控制器 最大I/O:140点 程序容量1194字 3G2C7-CPU**-E   C**H   C**H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最大I/O:240点 程序容量2878字 C20H/C28H/C40H/C60H   C**P   C**P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输入:24VDC,12点 输出:继电器(带插座)8点 电源100-240V C2OP-CDR-AE   C**P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输入:24VDC,16点 输出:继电器(带插座)12点 电源100-240V C28P-CDR-AE   C**P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输入:24VDC,24点 输出:继电器(带插座)16点 电源100-240V C40P-CDR-AE   C**P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输入:24VDC,32点 输出:继电器(带插座)28点 电源100-240V C6OP-CDR-AE   C**P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输入:24VDC,32点 输出:继电器(带插座)28点 电源24VDC C60P-CDR-DE   C**P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扩展单元 输入:24VDC,12点 输出:继电器(带插座)8点 电源100-240V C20P-EDR-A   C**P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扩展单元 输入:24VDC,16点 输出:继电器(带插座)12点 电源100-240V C28P-EDR-A   C**P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扩展单元 输入:24VDC,24点 输出:继电器(带插座)16点 电源100-240V C40P-EDR-A   C**P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扩展单元 输入:24VDC,32点 输出:继电器(带插座)28点 电源100-240V C60P-EDR-A

网友D:
不吃姜的人果然强!!!

网友C(2005-09-13):
没啦,呵^…… 小KS而以啦! 还要吗?

网友E:
少了CS1沒介紹

网友F:
强 就一个字!!!

网友C:
呵,利害,这也能看出^…… 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