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405.5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7-13):
三菱E5405.5KW变频器显示无问题.按动正反转按键.显示输出频率正常运行.但是无电压输出.不只何故.

网友A(2005-10-21):
我修过此种类型的变频器.更换模块后正常.你试试.

网友B:
损坏的部分:1、模块2、控制板、3、驱动板,自己检查以下!

网友C:
我一起修过一例,是CPU驱动板有问题.你换一块试一下!

网友D:
弄好了吧?

网友E:
弄好了吗?我修过,原因有好几种,有可能是CPU板或模块的问题

网友F(2007-04-10):
到这里最好传授技术!!

网友G:
赞同真诚到有缘,交流学习嘛!

网友H:
驱动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