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显示OCC

楼主(2005-07-13):
台达VFD-B 15KW,一按RUN就显示occ,测得模块是好的,有时又可正常运行。

网友A:
在排除电机故障后,测变频器的控制板和电流互感器,如果还不行;将变频器上的模块每一个单独拆出来测量. 我在维修过程中就碰到这种情况,从外面测模块正常(因为在外面测的仅仅为"续流二极管"),测里面的逆变部分则早已经损坏了.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变频器里面的充电电容损坏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B:
那为什么单独给CPU板和驱动板加直流电它也是OCC

网友C:
先把电流传感器的输出对地短路再上电看看还跳OCC不?如还跳,查下桥的三颗PC929及其周遍的电容,如果还是没有结果,就是控制板的问题,细谈QQ:450580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