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怎样处理模拟信号

楼主(2005-07-13):
我要做一套光电传感器的电压,电流自动检测装置,准备采用三菱PLC的模拟信号处理单元,但之前没有做过,请教各位大侠: 我该如何着手。

网友A:
没做过,只知道西门子的,帮不上忙。

网友B:
任何一种PLC内部处理的都是数字量数据,对于模拟信号,都是经过A/D转换成一个某个范围内的数字量数据,在程序中对这个数字量数据运算即可。

网友C:
三菱可以用4AD模块来处理模拟量

网友D:
一般厂家有处理模块,或软件,要不你就根据你所用传感器的量程,还有PLC输入的模块的量程,你自己编控制算法

网友E:
去三菱电机自动化的网上去下资料来看一下吧!

网友F:
但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F:
你需要几路模拟量输入,看选什么样模拟量模块

网友G:
买三菱的模拟量模块时里面带一本使用说明,有编程例子的,但是建议你买西门子的!不买日货!而且三另的模拟量模块比西门子的贵!

网友H:
请拨021-50802960咨询

网友E:
楼上嘿嘿嘿嘿讲得有点道理,但价格肯定是三菱的便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三菱的好!

网友I:
我这边有AD、DA方面的技术资料,可以与我联系,这些都是一些标准运用,看看就差不多了。邮箱meto11@21cn.com电话021-54235333转252

网友I:
我有相关的技术资料,模拟量的运用都是一些标准运用,说起来有点繁,看看就差不多了,需要可以与我联系。meto11@21cn.com电话021-54235333转252

网友J:
杨川 您的资料可以给俄一份吗 非常感谢 shubolu@163.com

网友K:
有专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2AD FX2N-4AD;

网友L:
"光电传感器的电压,电流自动检测装置"光电传感器如何检测电压电流,你项目没描述清楚.你要说清楚了大家都能帮你

网友M:
是的用A/D转换模块就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仁兄的支持,今天终于完工了,我也想用西门子的,可一是没有用过,二是手头没有相关的资料。如果哪位有请发给我。 tech-zj@kawacho.com.cn

网友F:
你可以到西门子网站上下载

网友N(2008-11-17):
各位plc高手你们好:我是一位plc初学者,我想用温度传感器给plc提供温度信号,并对温度值进行设定(注:设定为65摄氏度),一旦温度达到设定值时plc能自动切断达到该温度的设备,请问怎样才能实现,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温度计,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O:
你看了,三菱的模拟量模块的说明就可以了啊,很简单的啊

网友P:
qq群25941264 工控交流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任何一种PLC内部处理的都是数字量数据,对于模拟信号,都是经过A/D转换成一个某个范围内的数字量数据,在程序中对这个数字量数据运算即可。

不错

多看手册

三菱的比SIEMENS的讲的详细多了

网友R(2009-01-23):
用怪石 的回复内容:任何一种PLC内部处理的都是数字量数据,对于模拟信号,都是经过A/D转换成一个某个范围内的数字量数据,在程序中对这个数字量数据运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