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具体方案--网络控制

楼主(2005-07-13):
在使用RS485终端设备上使用TCP/IP转换接到因特网上 ,有一台计算机也是接到因特网上,那么这台计算机怎么通过网络去访问终端设备呢? 还望各位指导! e-mail:jack_hua46@yahoo.com.cn

网友A:
当然利用TCP/IP协议了。软件可以实现的

网友B:
至少需要一个固定IP 利用TCP/IP即可

网友C:
没有固定IP也可以,申请1个免费域名再在目标电脑上安装一个域名解析软件(例如花生壳呀什么的)。 然后在目标电脑上授予相应等级的权限,在客户端电脑上根据TCP/IP协议进行相应编程来访问服务器端电脑。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以上有那位是软件设计公司的吗? 我们可能需要您帮助我们完成这项工作. 有谁有意向!请举手!

网友D:
您原本的系统应该是... PC ==> RS-232 ==>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 RS-485 device 那您可以用 PC ==> Virtual COM ==> Ethernet ==> Ethernet to RS-485 Converter ==> RS-485 device 如此, 您原来的程序就完全不用更改了, 只要将原来对 COM1/COM2 的存取, 改为 COMx 即可. 当然, 若您想用 TCP/IP 直接 access 也行. PC ==> TCP/IP ==> Ethernet ==> Ethernet to RS-485 Converter ==> RS-485 device I-7188E2D : 2端口RS-232/485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B03000I7188E2 I-7188E5D-485 : 5端口RS-232/485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B03000I7188E5-485

网友A:
可否介绍你们的具体应用情况?

楼主:
当然可以的,我们对终端设备的距离比较远,而且终端设备数目比较多。所以想通过网络采集测量数据,以及对终端设备的一些远程操作。同时有部分设备还需要与其他控制系统的PLC控制器提供一种触发信号(超过设定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