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来控制电阻点焊机

楼主(2005-07-13):
请问有没用PLC来做电阻点焊机的控制器,如何检测过零点。

网友A:
没必要用到PLC吧?造价太高,一个点阻焊控制器才300多RMB而已。除非你还有其它的控制要求。

网友B:
是啊,我同意

网友C:
工作环境,焊接过程,工作要求? 我倒是搞过焊钢板点接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