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7-13):
我接触的步进一般用手旋转的时候都会发现有顿挫感,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步距角吧,但是,我的问题是:电机并没有通电啊,也就是并没有形成相互磁场,为何还有这种现象? 问题幼稚了点,但望大侠赐教。

网友A:
永磁式步进电机和混合式步进电机中有永磁体,转子和定子,形成相互磁场,未通电时,会有顿挫感;反应式步进电机中没有永磁体,未通电时,不会有顿挫感.

网友B:
我对步进电机也缺少了解,望各位大虾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C:
你在电机上接个二极管,然后转动电机轴,还可以让二极管发光呢。步进电机问题可以讨论一下。beijingstep@163.com

楼主:
永磁步进电机的永磁体也只是定子或转子中的一个吧,没通电何来相互磁场呢?

网友A:
永磁步进电机的永磁体也只是定子或转子中的一个吧,它的磁力线会通到定子或转子中的另一个吧,步进电机的机械结构按圆周分布具有周期性的变化吧,旋转时机械位置和磁场会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吧,因此旋转时会有力的顿挫感吧; 如果可能,你拆开一个步进电机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