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耐低温的plc?

楼主(2005-07-13):
我需要一种能耐低温的plc产品。要求如下: 1。工作温度:-40 ~60度。因为应用在大庆的野外。 2。能接各种传感器,0-5v,4-20mA. 3。能提供两个通讯串口,一个与计算机通讯,一个自由口。 4。能内部编程,像plc一样。 5。能输入、输出开关量。 6。模块化结构。 7。能支持组态软件。

网友A(2025-09-28):
请问解决了么,同问

网友B:
控制柜加热还差不多

网友C:
我们一般用仪表柜,带保温和加热的,一般加热功率200-1500W,根需要。

内部有一层保温层,像穿个棉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