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designer2

楼主(2005-07-13):
请教各位,我现在用gt-designer2打开A9G0TP.GOT,为什么现在屏幕上的汉字都变成了“??”,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软件安装的问题?还有软件的系统设置是否正确?比如系统语言。

楼主:
我看了系统语言是英语,不对吗?

网友B:
注意你的操作系统,最好是在中文WINDOWS下,我现在WINXP下使用,动不动就说该程序意外终止,糟糕的很,总之,这个软件:差!!!!!!!!!!!!

网友C:
我的在HOME版的XP下都能正常啊。就是用翻译软件时,回出现很多看不清楚的重影一样的啊。

网友D(2006-03-27):
软件是什么版本的,我用中文版编的,在用英文版打开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E(2006-10-20):
求GT-Designer软件,那位朋友有的请发E-MAIL给我:gang.liu@ttdco.com 谢谢.

网友B(2007-01-29):
个人感觉,三凌的这玩意,只会把人变成笨蛋!各位小心了:用的多了,容易成老年痴呆哦,赶紧换成西门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