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请问三菱的MR-J2S系列可以用MCX314/AS做的运动控制卡控制吗?

楼主(2005-07-13):
我看了MR-J2S的说明书, 它有3种控制模式, 位置, 速度还有力矩, 只有位置方式有脉冲输入, 但它的接线图是接到一个位置控制模块那里, 所以现在想知道它能不能用MCX314控制.

网友A:
你没有看到说明书上 是PLC与 放大器连接吗

楼主:
嗯, 我现在清楚了, MR-J2S是可以用脉冲控制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