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问题求助

楼主(2005-07-13):
A:非西门子PC与西门子PLC不用适配器能否通讯了,用什么办法通讯? B:若笔记本无COM口,用一个什么卡转换?转换后还需再用适配器吗? 望诸位大侠指点。

网友A:
1.可以,使用西门子网卡既可 2。可以使用usb的适配器

楼主:
谢谢指教!请问西门子网卡的定货号是什么?USB的适配器定货号是什么?

网友B:
询问你当地的代理商,会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