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数控机床
求助!电脑和加工中心不能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2005-07-13):
本公司新进一台二手加工中心,需要和电脑进行数据传输,但数据线接好后不能进行数据传输,加工中心和电脑的传输速率均为4800,加工中心用三菱CNC520AM系列控制器,求大家帮忙了! 本人邮箱:luo-1-1@163.com

网友A:
你这台机器应当是台湾产的吧 你可以用三菱的数控系统参数传输软件试试 如果仍不能传,你的CNC参数设置可能有问题哦 QQ402022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