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怎么对付过冲

楼主(2005-07-13):
三菱MR-J2伺服,定位的时候会发生过冲现象,就是 先往前冲过定位点,又往后退,如此往复直至停在 定位点。 请问该如何调整,谢

网友A:
降低2号参数的最后一位的数字。 再不行的话,就调整一下增益

网友A:
说错了,j2s是降低2号参数,j2的话不清楚,你可以查一下手册,然后降低响应时间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 后来把速度环增益调高后,此现象已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