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更换S7-300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5-07-13):
控制系统中有一个s7-300模拟量输入模块坏了一个通道,小弟准备换了它。但时间只有30分钟,请问换模块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做最快? 系统采用S7414-2DPCPu,300模块,上位机采用wincc 谢谢!

网友A:
只要选择同型号的模块,基本上就没什么了。

楼主:
不知道是否支持热插拨?

网友B:
SIEMENS模拟量模块更换除了要订货号一致外,还有通道的设置要一致,不支持热叉拨

网友C:
因为siemens的模块有很多种,您需要根据您的模块的型号来决定,有的模块除了更换硬件外还需要在软件中进行设置,有的模块是通过硬件进行设置的,硬件设置是一个小方块,安装在模块的旁边。所以具体的操作步骤您需要根据模块的型号来决定。千万要确定好了再做,否则很容易在换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愿你顺利!

网友D:
300的模块不支持热拔插,400的支持,如果是AO,DI,DO,DI/DO模块,更换即可以,没有设置问题,如果是AI模块,那么要注意跳线,可以参照你换下来的模块设置,软件方面无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