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和零线短接后不会损坏电气设备吗?

楼主(2005-07-13):
我在天津新大洲工程中曾经看到过为我们生产线提供电源的电源柜因为人为的原因造成部分绝缘子损坏,以至于地排和零排碰在了一起。因为多方面的原因这个故障持续了好几天没有处理,但这次却没有造成我们生产线的电气设备损坏。 然而在另一个工程中,发现生产线的漏电开关居然被烧毁(不好意思,可能因为过的桥不多的原因,我听说过的漏电开关被烧毁的情况很少)!需要说明的是:漏电开关的接线不存在松动的情况,漏电开关输出侧没有短路的情况,漏电开关是正宗梅兰日兰的品牌。而且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单相60W减速电机也被干掉了一台!!! 然后我们的电工到现场检查故障时发现:甲方电源柜的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我们电工给甲方进行沟通,说这样会损坏电气设备的,可甲方的人才不相信,根本不认同......难道我扁他们不成@_@ 请问诸位大侠:这是巧合吗?难道这样没有可能损坏电气设备吗?我电控柜里还有PLC(PLC电源前端加了电源滤波器)、变频器等东东呢(它们都已经接地),万一被干掉怎么办?难道算我们的???请大哥兄弟们尽量分析透彻一些,谢谢了!

楼主:
在同一供电系统中采用了保护接地,就不能同时采用保护接零,即同一电网中只能采用同一种接地系统。因为当接地的电气设备绝缘损坏而碰壳时,可能由于大地的电阻较大使保护开关或保护熔丝不能断开,于是电源中性点电位升高,以致于使所有接零的电气设备都带电,反而增加了触电危险性。 这好像和设备安全性也没有关系啊?

楼主:
又想了一下,感觉除了存在人身安全方面的原因以外,好像对设备的安全影响不大哟,是不是啊?

楼主:
在380V低压配电网中,按接地方式有三种五类:TT、TN-C、TN-S、TN-C-S、IT。在其中的有些接地方式中就有可能存在发生单相全接地故障,开关保护不动作的现象。在分析此故障前先介绍以下的一些名词: TT系统:根据《安全技术规范》中,TT系统指:电源侧配电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负荷侧设备不带电的金属外壳直接与大地连接,但与电源侧配电变压器中性点没有直接电气连接。 TN系统:根据《安全技术规范》中,TN-S、TN-C、TN-C-S系统指:电源侧配电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负荷侧设备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与变压器中性点有直接电气连接。这三类系统中区别是:TN-S零线和保护零线(地线)是分开的。TN-C零线和保护零线是共用的。TN-C-S零线和保护零线部分共用,部分分开。 IT系统是三相三线式接地系统,该系统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或经阻抗接地,无中性线N,只有线电压(380V),无相电压(220V),保护接地线PE各自独立接地。该系统的优点是当一相接地时,不会使外壳带有较大的故障电流,系统可以照常运行。缺点是不能配出中性线N。因此它是不适用于拥有大量单相设备的智能化大楼的。 备注:在同一供电系统中采用了保护接地,就不能同时采用保护接零,即同一电网中只能采用同一种接地系统。

楼主:
从资料上看到电梯“系统接地型式应根据供电系统采用TN-S或TN-C-S系统,从进入机房起,零线(N)与接地线(PE)应始终分开。在TN供电系统中,严禁电气设备外壳单独接地。”。这是为什么? 请问接地线和零线短接后不会损坏电气设备吗? 请求朋友们发言...

楼主:
又从网上得知:地线与零线短接或两者的接地体靠的很近,作为安全和抗干扰接地是不适宜的.现在新建的楼房已开始实行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安全规定的三相五线制电网及接地设置,三相五线制是在原有的配电基础上,增加了一条公共地线。

网友A:
在TN供电系统中,严禁电气设备外壳单独接地。 原因:当设备绝缘损坏时通过外壳、接地电阻、大地和变压器接地电阻形成回路,总体接地电阻就可能是一般接地的两倍,保护不易动作。而且此时设备外壳的电压接近相电压,非常危险。 没有查书,凭记忆写的,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B:
接地母线和零母线碰在一起不会造成用电设备不正常运行.(虽然是五线制供电). 假如电源柜上一级是四线制漏电开关,地和零碰在一起那漏电开关肯定要跳闸. 漏电开关可能质量有问题.牺牲了自己还烧了电机. 检查一下漏电开关是不是长期满载运行.

楼主:
想了很久,终于明白一些了...... 三相五线制的零线端(也就是三根相线的中性线)在变压器端接地,地线在就近的配电室接地。变压器可能在就近的配电室也可能不在就近的配电室,即使变压器在就近的配电室,那零线的接地体和地线的接地体也是分开的,而且两者的接地体相隔距离也不是很近。 如果地线与零线短接或两者的接地体靠得很近,当出现相线和地线短路时,地线的电位会升高,零线的电位也会升高,这样就可能导致单相电源的电压值升高,甚至超过AC220V,以致于采用单相电源的电器设备损坏(单相漏电开关和单相电机)。 同时,如果地线与零线短接或两者的接地体靠得很近,由电源反馈过来的干扰信号被接通到地线上,给接地设备硬是强加了一个干扰源,可能会造成PLC、工控机等对高频干扰比较敏感的设备工作不正常。 还有,如果地线与零线短接或两者的接地体靠得很近,当接地线断路时,设备接地方式就变成了接零,零线的电压全部加在了设备外壳上,一旦某一段零线断路,相电压就全部加在了设备外壳上,这种情况下会对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对于我的看法,请大家评论一下,谢谢!

楼主:
接地线和零线有各自独立的接地点,是TT接地方式。 接地线和零线在配电室输出线路处短接后共用一个接地点,是TN-C-S接地方式。

楼主:
还有,我们电工怀疑甲方的零线和接地线是短接的,而甲方现在死不承认,因此他们就试验。当他们把零线从端子上取下来时我们电工竟然发现控制柜内的2极漏电开关冒烟!这怎么解释呢,这是否能说明零线和接地线就是端接在一起的? 然后,他们测得的零线和接地线之间的电阻是0.9欧姆,这正常吗?

楼主:
才看到的问答: 防雷接地装置的工频接地电阻最大允许值是多少? 防雷接地装置的工频接地电阻,通常应根据落雷时的反击条件来确定。当与其他接地共用一个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应取其中所要求的最小值。各种防雷接地装置的工频接地电阻值规定如下: (1)变电所室外单独装设的避雷针,其工频接地电阻一般不大于10Ω。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区,若能满足不反击的条件,该值可适当增大,或者将防雷接地与主接地网连接。 (2)变电所构架上装设的避雷针,其工频接地电阻不宜超过10Ω。满足这一要求有困难时,该接地装置可与主接地网连接。 (3)电力线路架空避雷线的工频接地电阻,可为10~30Ω,随土壤电阻率而定。 (4)单独装设的防雷装置,其工频接地电阻不大于10Ω。 (5)烟囱、水塔等的避雷针,其工频接地电阻不大于30Ω。 (6)架空引入线瓷绝缘子铁脚的工频接地电阻不大于20Ω。 对于上述(1)、(2)两项,当将防雷接地与主接地网连接时,其地下连接点至35kV及以下设备与主接地网地下连接点的距离,沿接地体的长度不得小于15m。 对吗?

楼主:
智能建筑应采用的接地系统 智能建筑中用电设备有以下特点: 1 在智能化大楼内,单相用电设备较多,单相负荷比重较大,三相负荷通常是不平衡的,因此,在中性线N中带有随机电流;   2 由于大量采用荧光灯照明,其所产生的3次谐波叠加在N线上,加大了N线上的电流量,如果将N线接到设备外壳上,会造成电击或火灾事故;   3 在TN-S系统中将N线与PE线连在一起再接到设备外壳上的危险更大,凡是接到PE线上的设备,外壳均带电,并会扩大电击事故的范围;   4 智能化楼宇内,要求保护接地的设备非常多,有强电设备、弱电设备,以及一些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导电设备与构件,对这些设备均必须采用有效的保护接地措施.   将TN-C系统中的N线同时用作接地线,或者在TN-S系统中将N线与PE线接在一起,再连接到底板上去,或不设置电子设备的直流接地引线,而将直流接地线直接接到PE线上,或者干脆把N线、PE线、直流接地线混接在一起.这将使接在N线上的弱电设备受到三相不平衡电流引起的电击或火灾,而且将会使其受到干扰无法正常工作.因此,智能建筑的接地系统通常应采用TN-S系统,且智能建筑弱电接地系统应在弱电竖井内设有单独接地干线PE2,将弱电设备的保护接地和工作接地线与接地干线相连.

楼主:
智能建筑的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越小越好,独立的防雷保护接地电阻应≤10Ω;独立的安全保护接地电阻应≤4Ω;独立的交流工作接地电阻应≤4Ω;独立的直流工作接地电阻应≤4Ω;防静电接地电阻一般要求≤100Ω。 零线和地线的电阻0.9欧姆正常吗?

楼主:
真是说啥的都有: 电气设备导体间及导体与地间的绝缘电阻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动力设备和安全装置电路不应小于0.5MΩ;   2)低电压控制回路不应小于0.25 MΩ。 对吗?

楼主:
SDJ8-76电力设备接地设计技术规程第21条的规定:低压电力设备接地电阻不宜超过4Ω。

楼主:
防静电接地每处接地电阻不宜超过30Ω;防感应雷接地每处的接地电 阻不应超过10Ω。

楼主:
接地电阻值的规定大型精密仪器,如电子计算机的接地电阻值<4Ω。 工厂的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其接地电阻值不大于10Ω; 工厂的中性点接地系统,其接地电阻值不大于4Ω; 工矿的防雷保护接地,其接地电阻值不大于10Ω; 工矿的防静电保护接地,其接地电阻值一般不大100Ω。

楼主:
GBJ116-88规定: 消防控制室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工作接地电阻值应小于4Ω; 二、采用联合接地时,接地电阻值应小于1Ω;

楼主: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9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5.7.1.1采用专用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4Ω; 5.7.1.2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1Ω。

楼主:
我晕了,谁帮我解解惑???

楼主:
各类电器接地电阻容许值一览表: 家电 ≤10Ω 大接地短路电流系统 ≤0.5Ω (短路电流大于500A) 小接地短路电流系统 ≤10Ω (短路电流小于500A) 大变压器或发电机工作接地 ≤4Ω (容量大于100KVA) 小变压器或发电机工作接地 ≤10Ω (容量小于100KVA) 零线重复接地 ≤10Ω 容量小于100KV,若不少于三处可≤30Ω 进户线绝缘子脚接地 ≤30Ω 指低电压 电气设备保护接地 ≤4Ω 不带电的金属部分 电气设备保护接地 ≤10Ω 引入线装有25安以下保险丝 独立避雷针接地 ≤10Ω 个别≤30Ω 工业电子设备保护接地 ≤10Ω 包括X光机 烟窗防雷接地 ≤30Ω 包括水塔、粮仓

楼主:
对于工厂低压电气接地电阻,国标到底是多少?

网友C:
1.接地线与零线短接要看系统采用什么。 2.一般来讲二者连在一起不会造成设备烧毁 3.漏电开关烧毁我认为是开关有问题,设备烧坏要查原因的 4.工厂低压电气接地电阻多少?你只要查一下你所在地区的低压电气规程。可能各地由于土壤地质不同而不同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这样,你量端子零和接地端看是否有电位差,如果没有则不是由于短接造成的故障,查你的控制回路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D:
是啊,你的系统应该是过压烧了电机,380v-220v 可能混接。

网友E:
你的电气柜内接入三相电源时,按理说是不能拆零线这样通电试机的,漏电开关的冒烟,是与拆零可能有关。因不子了解电气柜内的负荷接法,原因就不好说了。五线制式,在10多年前的进口的设备上就应用了,而从未发生因零线,地线共用而产生的故障。

网友E:
你的电气柜内接入三相电源时,按理说是不能拆零线这样通电试机的,漏电开关的冒烟,是与拆零可能有关。因不子了解电气柜内的负荷接法,原因就不好说了。 五线制式,本单位在10多年前的进口的设备上就见应用了,而从未发生因零线,地线共用而产生的故障。

网友F:
漏电开关烧坏是由于三相不平衡严重,零线接地电阻过大,或拆下零线索制

网友G:
这是一个毫无关联的问题.漏电开关烧坏.电机的烧毁.跟零地相连不产生因果关系. 检查配电盘是不是设计合理.开关质量有没有问题.电机的保护是不是到位.工作零线是不是松动. 还有你们的电工水平太低.找高水平的检查盘面.

网友H:
接地原则是分类汇总,一点接地,即最后还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I:
零地短接是不会造成设备损坏的,只是有安全隐患而已,地线与零线虽然没有接在同一点上,但最后仍是接到大地上,所以检查地线与零线的电阻有一点接地电阻是正常的。

网友J:
又讓我看到了我的本專業的東西,感覺好親切!已經放下三年了,好多的東西要忘掉了啊!

网友K:
一般中性线即零线是接地的,即使不接地,也不会有上面的故障。从原理上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L:
零线上装保险丝了

网友A:
3相5线中,对于变压器的出口,一般零线与地线是同一根线,接地体也是同一个,只不过分成两路而已。 由于3相负载的不平衡,零线上就会有电流通过,特殊情况下电流还会比较大。当采用接零保护时,有可能设备表面存在一定的电压。对于现在大量使用的计算机通讯,会造成较大的问题。 5线制的接地,就相当于用了一根专门的接零线。

网友M:
我们公司采用的是TN-S接地方式,但在局部存在有零线和地线混接的现象,未发生过因此种原因造成的设备烧毁现象.认同前面各位所分析的,零线和地线混接会危及人身安全,但不应引起设备毁损.

网友N:
论证精彩,顶了!!

网友O:
没有问题

网友P:
其实3相5线制的接线方法主要针对的不是设备,而是为了人身安全,人的耐压能力肯定和设备使没法比的。我个人认为漏电开关的烧毁与两方面有关,开关自身和过载工作问题。要是开关没问题的话,电机烧毁的可能性太小了。

网友Q:
还有电缆的问题,雷击的问题的可能性出现 1.电缆太细或局部接触不良,做成压降太大 2.雷击的可能

网友R(2005-08-12):
知道你的情况,是有电机的, 1:如果把电机做为开关的负载的话,电机是感性负载.做为三相电要保持三相平衡.对于电机来说没有软启动时电流是较大的.请注意一下开关的额定电流,及电机的蜂值电流. 2:为了找出原因,请监测记录日电网使用状况,是否有因一时间段停用大电流设备引起三相不平衡. 3:对重要的设备有UPS电源保护,防止电涌,市电干扰引起的控制问题. 4:对于零和地接地问题的我们在做工程中也进行了多次讨论.对设备来说,有些设备是零地分离的.如果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我们插线排中情况是不乐观的,如果插一个火线,零线两线设备.插反了会怎样? 在一般情况下,建议零,地分离.

网友S:
各大高校视频课件下载,很实用,能提高水平上网五年见过最好的网站,点击进入“视频教学下载网”

网友T:
漏电开关的内部结构有两种,一种是磁场机械式推动的,另一种是先用采样线圈对相线的电流进行采样整流放大驱动一个线圈推动脱扣机构的.如果是后者,当相线间的电流很大时,会出现冒烟的情况的.

网友U:
地、零还是要分开为妙呀!

网友V:
能不能简捷明了的回答楼主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想了解一下.

网友W:
看过后有所了解,但还是不很清楚哦!

网友N:
我同意零星大虾的看法

网友X:
零线和地线短接一般不会造成设备的损坏,出现楼主所述的原因我想可能是由于零线接触不良,三相不平衡造成某相单相设备上的电压过高烧毁的。

网友Y:
零线地线在配发电柜内接在一起,我们在电梯中经常的接在一起.如果不接在一起,电梯的干扰信号将会很厉害的。我们的接地:零线、地线、直流的所有负极、每个用电设备的接地点。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Z:
不错不错,分析的挺精彩的.

网友AA:
零线或称中性线,是负载与电源之间回路的组成部分。只在电源系统的入口(如电力变压器处)接地,并应确保此处是唯一接地点,如果出现其他接地点,则部分零线电流将通过建筑物/用电设备传导,产生离散电压并造成危害。 地线也在系统电力线入口处接地,但同时与用电设备的保护接地端、建筑物金属部分连接。地线内一般无电流流过,只有在设备发生漏电,或漏电保安器被触发时才会流过电流。 中性线接到接地端,电路中的电流都经接地体流入大地。由于错误或疏忽,中性线与接地线在总配电端就接反了,就称为错接。如果中性线与接地线在建筑物的其他部分也有连接,则建筑物的所有接了地的金属,都成为中性线的一部分,由于多点接地,电子设备上就会经常出现变化的电压,工作出现异常。

网友AB:
地、零还是要分开

网友AC:
假如电源柜上一级是四线制漏电开关,地和零碰在一起那漏电开关肯定要跳闸.出现楼主所述的原因我想可能是由于零线接触不良,三相不平衡造成某相单相设备上的电压过高烧毁的。

网友AD:
你的漏电是不是控制烧坏 的那台电机的? 一般单相电机的烧毁,起动绕组烧毁是电容损个坏了,容易烧;另外过载,易烧运行绕组;最后,过压烧. 对于过压烧,你的情况最可能的是. 地零一体后,如果总零线接触不好,就会使负载轻的那相电压升高,如果你的电机正好在那相上,那那台电机就完了.漏电的烧毁也是过压(总零地虚接)同理. 其他的原因是不可能烧电机的.

网友AE:
采用接地方式的不同,采用TN-C-S系统,同时采用等电位连接,可以避免。

网友AF:
建议你的漏电开关采用带有过电压保护的。

网友AG(2005-09-28):
其实,你有空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daniel.diao@cnweidmuller.com,我可以给你一些防雷方面的资料和建议。有很多可值得学习的地方。

网友AH:
首先来说三相四线进变电室地线做接地,然后分出单独的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是很正常的供电方式,故障原因不在电源侧. 漏保烧毁肯定是和负载有关,应该是你的电机先烧毁,形成短路或长时间较大的电流,导致漏保烧毁. 我说的是按照常规的情况下,不排除有别的情况,因为不去现场看只能是按照原理猜测.

网友AI:
主要是看他变压器输出是几线制,三相四线制地零公用,五线制工作零和保护地是分开的。

网友AJ:
但还是不很清楚哦!

网友AK:
晕!本来以为自己对三相交流电已经了如指掌了,看了各位的高谈阔论才发现我还嫩的冒水啊!唉……………………

网友AG:
接地电阻应该低于1欧姆,这样泄放电流才灵敏

网友AL:
我想零地短接不会造成设备损坏,但是对于一些设备不符合安全要求.

网友AM:
三相五线制和三相四线制的区别是多了一条保护地线,五线制中保护地线从变压器出来后需要重复接地,而四线制中的零线从变压器中型接地后,一般不重复接地才能保证电器设备的安全。

网友I:
地线和零线短路是不会造成设备损坏的,在很多没有接地线的情况下,就是将零线视作地线,当然对人是有安全隐患的

网友J(2005-12-21):
好久沒有接觸接地這方面的東西了,東西差不多也忘光了。呵呵,回頭我要看看啊。這東西有時候真讓人頭痛,因為有時總是不知道是怎麼搞得不同設備間電壓會有20v電壓。觸電是經常的,好在電壓值大。

网友AN:
单相电机烧毁一般是电压低或电流大烧毁

网友AO:
楼上所有的大侠,谢谢你们了,让吾都长见识。

网友AP:
还是没有定论

网友AQ(2006-02-09):
实践中得出:另线与地线合并使用能更好保设备和人身安全,设备漏电或碰壳产生短路电流能快速跳空开。如接地,短路大电流产生电压降会使人触电,我已做过试验。要求另线不小于主线3分之1截面。另线要多段重复良好接地5欧以下。

网友AR:
"三相五线制和三相四线制的区别是多了一条保护地线,五线制中保护地线从变压器出来后需要重复接地,而四线制中的零线从变压器中型接地后,一般不重复接地才能保证电器设备的安全。"有道理

网友AS:
好热闹啊

网友I:
根据实践;一般工厂采用TN-C-S系统是较为合理的、也是较为安全的。电机烧了无非3种原因:1、过载,电机实际承受的最大负载没计算正确,致使电机常时间超负荷工作;2、开关质量有问题,现在市场假冒伪劣产品多的是,正常情况下只要开关选配合理(不要超过实际工作电流5倍以上),就是负载有短路现象,肯定会跳闸决不会烧开关,建议电机线路应设过热保护装置,如有应仔细检查过热保护系统;3、雷电突袭,这种情况很少见,即高压变压器在室外,变压器至配电室是架空裸露导线且低压配电室无防雷装置,

网友AT:
同意老菜鸟的看法

网友AU:
我觉得漏电开关的损坏与接地方式没有关系,接地方式的不同只能决定漏电开关能不能使用,但只是跳闸,不会损坏.你在上述损坏情况还说得不清楚,是漏电部份损坏,还是空开?漏电开关带了断路器吗?线路导线及电源功率多大?有没本线路短路保护功能?
  有可能损坏的原因:1/单相电机短路或者严重接地引发线路电压过低,同时由于接地导致漏电开关发出动作信号而没有办法执行损坏.2/漏电开关本身质量有问题,而同时电机也有问题存在.3/零线从接线端子上拆下,漏电开关会冒烟?请说明这根线与漏电开关的关系.

网友AV:
这是一个毫无关联的问题.漏电开关烧坏.电机的烧毁.跟零地相连不产生因果关系. 检查配电盘是不是设计合理.开关质量有没有问题.电机的保护是不是到位.工作零线是不是松动.

网友AW(2006-03-13):
    零线和地是不能短接的.这样会有损机器,也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AX:
只要没照明,电控柜是可以做重复接地的啊

网友AY:
零线与地线问题在电气控制中是容易被人忽视的关键性问题。安装设计要和本地使用的电气系统就结合来看,我个人观点零与地最好分开走线!

网友AZ:
晕,晕,晕 ,应该很简单吧,进控制柜的零线不良,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中性点偏移,单相电压升高或减低.漏电保护器为电子式,过压烧毁线路板,同时烧毁电机.

网友BA:
如以上朋友所说,烧单相电机很有可能是三相严重不平衡所致,顺便看看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有没有问题。

网友BB:
欢迎加入群:23136079
一起讨论问题。

网友BC:
用零线作为保护地线(这是TN-C系统常用的方法),但是不论是何种系统,保护地线,绝对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

网友BD(2006-04-15):
请问10千伏三相四线电源经变电所经变压器(380伏)到车间接地接零
应如何分配?

网友BE:
我觉得最好还是在变压器中心点在拉一条当接地线,这样妥当点.

网友BF:
对人生安全有隐患

网友BG:
如果设备接地的话,那么出现短路,那电压就和大地直接形成一个回路,电流大小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设备接零,那回路在经过变压器再入地的,也就是经过一保护装置,会迅速做出跳闸反应的

网友BH:
    我感觉和供电系统应该没太大关系,检查一下零线,要不就是开关质量比较差,大家把这个问题太深话了.不知对不.

网友BI:
 漏电开关烧坏是由于三相不平衡严重,零线接地电阻过大,或拆下零线索制. 楼上的问题; 一个毫无关联的问题.漏电开关烧坏.电机的烧毁.跟零地相连不产生因果关系.就是有PLC也没有问题.跟地相连PLC不工作的.地线会吧工作电压拉低.只要电阻不大于1千欧就可以.

网友BJ:
在很多就的配电系统,都采用零 地合一的做法,即3火+1零地。这种场合地线最好不接,你那不应该是接地的问题

网友BK:
我们公司的设备使用的3相5线制,没有发生过电气设备损坏事件。不过我经历过一次地线起火事件,后来经过分析认为是负荷不平衡造成中线有电流所至。我认为零线和地线应该分开,这样有利人身安全。

网友BL:
老菜鸟说的很好

网友BM:
提问:
单相220v 功率在20kw 可以用20mm 导线
那么Y形连接 总功率60kw 也可以用20mm 导线了,对吗?

网友BN:
接3个火就 OK 了?

网友BM:
谢谢 吕品师傅 :)

网友BO:
我们公司都是 采用的TN-S

网友BP:
精彩极了

网友BQ(2006-05-21):
老菜鸟,你好!我不知你的控制柜是三相四线还是三相五线相五线的话,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是四线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把地线和零线在断电的情况下分开,然后用电阻仪检测它们与控制柜的阻值,你就会发现问题。

网友BQ:
接上面,如果接地电阻大于接零电阻,零线断开,就会危害电器设备,相反,就会危害人身安全。

网友BR:
不会损坏电气设备

网友BS:
如果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话,零线和地线共接没什么问题

网友BT:
以上全阅!

网友BU:
长见识啦!顶

网友BV:
零线、地线接在一起不会有会么问题,见过有用地线代替零线的

网友BW:
如果三相380用电设备中,不需要220V,一般不用接零,设备中接地点接地就行,但要保让接地线符合要求>>>>很多就不说了/

网友BX:
在TN-C-S中,N与PE本来就混接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X(2006-08-08):
有的时候还是要做从副接地

网友BY:
 天目山: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7-14 14:19:00
    在TN供电系统中,严禁电气设备外壳单独接地。
  原因:当设备绝缘损坏时通过外壳、接地电阻、大地和变压器接地电阻形成回路,总体接地电阻就可能是一般接地的两倍,保护不易动作。而且此时设备外壳的电压接近相电压,非常危险。

---
我有个疑问?
设备外壳即使人不单独作接地,实际上常常还是接地了啊。
例如泵电机,外壳自然会跟地脚螺栓连接而接地了啊?

网友BZ:
这和交通规则一样,人人都遵守了,就不会出事故,不按规则,迟早出事。

网友CA:
零地混接迟早会彻底淘汰的

网友CB:
安全重要!

网友CC:
如果三相回路没有使用漏电开关,那么将零线与接地线并在一起,没有任何问题,即三相四线接零接地。
如三相回路使用了漏电开关,那不能将零线与接地线并在一起,否则漏电开关将合不上或控制回路(220V)工作后,有电流经接地线流向大地,造成漏电开关跳闸,无法工作,但一般也不会出现烧毁的现象。

网友CD:
看来这个鱼和熊掌还是不可以兼得的啊!!!!!!我现在搞的设备多是三相五线制,总电源采用三相四线漏电开关,然后设备外壳接地。

网友CC:
三相五线制,总电源采用三相四线漏电开关,然后设备外壳接地。笔笔名的方法正确!

网友CE:
我认为你的单相电机的烧毁,可能与你去掉零,地连接有关(或者零线断线).如果你们有的用电器与这一个电机共用零线而又恰好不是同一相线,他们前边零线断线,必定造成相间串电,而烧毁设备.

网友BS:
如果整个系统是共用一个地网的情况,零地共接没啥问题

网友CF:
有电器设备的走线上,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不能同时用的,我原来工作的棉纺厂 就是采用的变压器的零线与机体的外壳连接.这样就可以接一根火线加上机体的外壳就是220V了.只是一个实例.

网友CG:
我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一般的办公用室内空调是采用5线制的,它的接零和接地混用是不能工作的.为什么啊?请赐教.

网友CG:
请教各位,为什么一般室内办公用空调接零和接地线必须分开才能工作.

网友CH:
1、工作零线,有设备正常工作电流,它穿过漏电保护器。
2、工作零线,和有关用电设备的内部电路相通。
3、保护零线,和有关用电设备的外部非电路金属外壳相通;设备正常工作时,它没有电流;它不能穿过漏电保护器。
4、漏电保护器检测的剩余电流就包括保护零线的电流;
5、一旦设备漏电,保护零线有电流时,漏电保护器动作,切断电源。
6、如果在室内把工作零线当作保护零线接设备的外壳,会造成设备外壳带电;
7、如果在室内把保护零线当作工作零线接入设备,会造成漏电开关动作无法供电。
8、如把工作零线、保护零线室内短接,会出现上述6、7的现象,

网友CC:
TO:刘志斌
说的好!很仔细,但第6点值得商榷,
"在室内把工作零线当作保护零线接设备的外壳,会造成设备外壳带电"???
设备外壳电位与N线相等而已,但会造成漏电开关动作.
我碰到很多这种情况,将工作用的零线(N)接到设备外壳上,导致漏电开关动作,无法供电。

网友CI(2006-09-21):
TT and tn-c-s,who good?

网友CI:
那个安全,

网友CI:
在同一台变压器下如果两种接地都有是否就成了TN-C-S

网友CI:
我们公司有这个现象,车间接法有两种一种是TT,另一车间TN。最后是否都成了TN了。请指教

网友CJ:
这样接不会造成设备损坏,但有安全隐患,危急人身安全.应尽量避免

网友CH:
在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中(TN--S):
1、保护零线PE与工作零线N是分开的,保护零线PE接设备金属外壳的,不能混用;
2、混用时,当工作零线有短路电流时,即有电时,不会影响保护零线PE及与之相连的设备外壳带电;
3、混用时,当工作零线断线出现零点漂移时,即有电时,不会影响保护零线PE及与之相连的设备外壳带电;
4、保护零线PE与工作零线N混用将导致RCD漏电保护器动作无法送电;

网友CH:
更正:

在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中(TN--S):
1、保护零线PE与工作零线N是分开的,保护零线PE接设备金属外壳的,不能混用;
2、混用时,当工作零线有短路电流时,即有电时,会影响保护零线PE及与之相连的设备外壳带电;
3、混用时,当工作零线断线出现零点漂移时,即有电时,会影响保护零线PE及与之相连的设备外壳带电;
4、保护零线PE与工作零线N混用将导致RCD漏电保护器动作无法送电;

网友CK(2006-11-02):
接地就是很复杂的,一门学问。

网友CL:
地、零还是要分开,但东北电网没办法

网友CM: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5-7-14 13:12:00 发表的内容:
  从资料上看到电梯“系统接地型式应根据供电系统采用TN-S或TN-C-S系统,从进入机房起,零线(N)与接地线(P…
--------------------------------------------------------------------------------------------
    零线(N)与接地线短路不会造成你们的设备损坏,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电工呢,我来告诉你真相吧,  零线(N)与接地线短路只会对四极漏电保护开关有影响,由于零线经常会由于感应或三相不平衡而产生电压,进而引起保护开关频繁跳闸,空开的寿命自然也长不了.

网友CM: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12 11:42:00
    更正:

在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中(TN--S):
1、保护零线PE与工作零线N是分开的,保护零线PE接设备金属外壳的,不能混用;
2、混用时,当工作零线有短路电流时,即有电时,会影响保护零线PE及与之相连的设备外壳带电;
3、混用时,当工作零线断线出现零点漂移时,即有电时,会影响保护零线PE及与之相连的设备外壳带电;
4、保护零线PE与工作零线N混用将导致RCD漏电保护器动作无法送电;

 零线在RCD漏电保护器前面建议重复接地,在前面没有RCD漏电保护器的较重要的配电箱(柜)处也应重复接地.

网友CN:
接地线和零线是两个概念
所以在高电压和大电流系统里还是小心
不要把二者接在一起

网友CO:
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CP(2006-12-02):
  三相五线的零线和地线存在电的连接,但是只有在变压器的接地点有连接。如果分开后又碰到一起了,那样零线的零序电流就会窜如地线对设备和人身都有威胁。

网友CQ(2007-01-08):
可能是零线断路,烧坏电机。

网友CR:
GB50303-2002
9.1.4 不间断电源输出端的中性线(N 极),必须与由接地装置直接引来的接
地干线相连接,做重复接地。

上面又怎么理解呢

网友CS:
真长知识啊!

网友CT:
分开为好

网友CU(2007-03-21):
应该还是有影响的,因为接地和接零始终存在电位差,如果严重就会造成较大的影响!

网友CU:
老菜鸟很踊跃啊!

网友CV:
论坛多精彩!!确实不错!!!学的到好多东东!!!!

网友CW:
请分开吧

网友CU:
老菜鸟,知识很丰富啊!

网友CX:
我们单位的设备地和零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CY:
应该不会。因为在新的高层建筑物里面,避雷针、供电零线、供电安全地线、变压器外壳、地网都是接在一起的。如果用万用表量的话,电阻是几乎可以忽略的(MF-47-F万用表RX1档测量),零与地之间几乎没有电压差(MF47-F万用表AC10V档测)

网友AS:
地线和零线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混接在一起没有什么关系的,这种接法主要是经济,但是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的话就会造成零线电位漂移,会高出大地的电位上百伏的,对人身不安全。

网友CY:
我认为应该安全。因为零线带再高的电压也好,只要零线通过地网接地良好,零-地电压就可以保证在1V以下。

忘记在哪里看过的防雷规范了,新的好象说是避雷针与零线、安全地、地网都是接在一起的,这样打雷的时候就算中招,也会保证零线与地线的电压不至于上升造成设备的损坏。

网友CB:
看了本来觉得不会,可是看了大家说的不怎么明白了

网友CB:
不过应该会有触电的危险吧

网友CX:
在我们现场是把零线和地线分开了,但返回主干线,零线和地线不还是接在一起的嘛.

网友AW:
受益很多!

网友I:
零线和地线分开为好,出现单相设备损坏,与零线和地线同时相接是有联系的,其原因U\V\W相中一相出现漏电与地线相连,这样同时和零线相接,这时单相电压成了线电压380V了.

网友AW:
值得一学,感谢楼主

网友CZ:
我这里有plc培训.如果你不懂可以在我们这里成为plc高手.有兴趣的请你到《成龙电工培训>>看看!

网友DA:
好,又学习了。地线和零线相接,容易造成漏电啊,严重时,比如在浴室,搞不好,会中电的.

网友DB(2007-04-23):
看过后反而糊涂了,下载研究吧!

网友DC:
是不是因变频设备漏电引起?

网友DD(2007-11-25):
我这里,地、零必须接在一起,不然RCD测试仪测试通不过,总显示高压

网友DD:
看了大家的讨论,我真是一头雾水,烧电器的问题,在我们单位有两个小队出现过1次,要想RCD测试通过,地、零线必须接地的,我们都是野外作业,120kw以上的发电机,一般在配电柜里地、零线接在一起,有的是发电机中性点对外壳接地,不知那种好,请各位专家明示

网友DD:
GB50303-2002
9.1.4 不间断电源输出端的中性线(N 极),必须与由接地装置直接引来的接
地干线相连接,做重复接地。
---我们就是按这个标准做的

网友DE:
在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中,在供电端接零和接地都是接地的,在用电侧接零和接地短路时只会造成漏电保护器动作,不会造成电器损坏

网友CH:
 在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中:
1、供电变压器低压侧三相Y形连接,中性点接地,即工作接地;
2、供电线路有三条相线,有中性点引出两条零线,即一条工作零线N、一条保护零线PE;
3、保护零线PE上有重复接地,工作零线N没有重复接地;
4、单项设备用一个火线和一个工作零线N,正常情况下工作零线有电流,工作零线N要进漏电保护器;
5、所有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要求保护接零,即所有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要求接保护零线PE,正常情况下保护零线PE没有电流,保护零线PE不能进漏电保护器;
6、在系统中,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虽然都是从工作接地引出,但在电路中承担的工作性质不同,不能混用!,不能短接!
7、若把工作零线N,当保护零线用接入设备外壳,当设备漏电时,漏电开关就会不跳闸保护,漏电保护器失去保护作用;
8、若果把保护零线当工作零线用,漏电开关就会跳闸保护,漏电保护器保护范围内无法供电;
9、如果将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短接,这时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流的保护零线PE,对正常情况下有电流的工作零线N,有分流作用,就有了电流,漏电保护器就可检测到这个电流,并保护动作,如果电流大,会炸掉漏电保护器的,但只要零线不开路,零点不漂移,单项电压是稳定的,不会烧设备;

网友DD:
sc8043799和刘志斌说的都很对,谢谢两位答复,非常感谢!

网友DF:
接地和接零是不一样的,要看现场的情况了.

网友I:
谁能给我个三线五制的电路设计图纸?联系QQ:497392496        速度````谢谢了``各位

网友DG(2007-12-28):
我着有一台变压器6KVA变380V可是没有中性点,我想用220V电源怎么取零线

网友DH:
越看越糊涂

网友DI:
具我所知,好多工厂,地线和零线是连在一起,不分开的。

网友BY:
我也犯晕。
N和PE究竟能不能在终端短接?
我碰到过鬼佬的柜子是没有N线的,220V是由直接相对地,也有可能用380/220变压器。
建议搂主或者高人好好整理一下,搞个终结贴。

网友BY:
 刘志斌: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26 21:40:00

 在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中:
1、供电变压器低压侧三相Y形连接,中性点接地,即工作接地;
2、供电线路有三条相线,有中性点引出两条零线,即一条工作零线N、一条保护零线PE;
3、保护零线PE上有重复接地,工作零线N没有重复接地;
4、单项设备用一个火线和一个工作零线N,正常情况下工作零线有电流,工作零线N要进漏电保护器;
5、所有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要求保护接零,即所有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要求接保护零线PE,正常情况下保护零线PE没有电流,保护零线PE不能进漏电保护器;
6、在系统中,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虽然都是从工作接地引出,但在电路中承担的工作性质不同,不能混用!,不能短接!
7、若把工作零线N,当保护零线用接入设备外壳,当设备漏电时,漏电开关就会不跳闸保护,漏电保护器失去保护作用;
8、若果把保护零线当工作零线用,漏电开关就会跳闸保护,漏电保护器保护范围内无法供电;
9、如果将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短接,这时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流的保护零线PE,对正常情况下有电流的工作零线N,有分流作用,就有了电流,漏电保护器就可检测到这个电流,并保护动作,如果电流大,会炸掉漏电保护器的,但只要零线不开路,零点不漂移,单项电压是稳定的,不会烧设备;

----------
有道理,顶。

网友DJ(2008-02-17):
其实没什么的!我以前在一家厂,我们电工班长就把整个厂零线全部接在机器上,同样用这根零线照明,按电工安全操作规程是不能把工作零线与地线相连的.

网友AW:
现在好多比较早的工厂,一般都采用零线共一的供电方式.

网友DK:
我认为,零地短接对设备运行没有影响,对于设备的接地我们主要是用在防止绝缘损坏对地漏电,防静电,干扰,等,另外就是人身安全防护作用.
零,地,本身就是源自同一点的.
我见过德国做的电柜,电源进来就四线,而我们厂供电方式又是五线制,他们就直接把两条线并上.

网友DK:
另外,在我们有的地方用的是三相不接地系统,如短距小范围的用电,这也是为了安全考虑,所以有的电源我们找不到零线.

网友AW:
有雷击的可能

网友DL(2008-09-19):
好有学问哦,再一次学习了

网友DM:
看不懂,留个标记

网友DN:
不知所云,路过

网友DO:
如果漏电开关是四线的,零线是不可以接地的。

据我所知,PLC应该单独接地,不能与其它电器共用接地线。

网友DP:
设备零线与地线相接叫重复接地?

网友DQ:
看来作为一名电气维修人员来说 基本的电器知识都应该掌握

网友DR:
扯淡!3相5线就=3相4线 安全除外  PLC等工控机难道不用隔离变压器 只要你置身于工厂第一线你才知道什么单独接地 有几家单独接地

网友DS:
引用 网友U:
地、零还是要分开为妙呀!

网友DT:
零线与地线只是在变压器处是连接在一起的,其它地方应严格分开,零线只通三相不平衡电流,地线只通过保护电流

网友DU:
对于漏电保护开关 其工作原理就是相电流必须等于零电流。如果零、地短解,那么某些单相设备的相电流就不会经过零线回漏电保护器,那么漏电保护器就不可能合得上。对于“老菜鸟”朋友的所描述的烧漏电保护器的现象,个人愚见,你的零、地短解是在你漏电保护器的上级(电源柜内),而电源柜通常不设漏电保护(民用建筑类有可能用到),所以仅从现象上来看是不会有什么故障表现的,但存在电气安全问题。你的漏电保护器也应该不会动作。

有个疑问:工业配电中因为负载类别的原因很少用漏电保护开关的,你的设备供电是出于何种目的考虑的呢?

网友DV:
按规定必须分开

两个接地电阻要求不同

网友DW:
工作零线和保护接地线连在一起的接法不会烧毁设备!

网友DX:
我们工厂的TNC-S系统, 三相四线从变电站引入控制柜, 控制柜墙角处埋一条接地线连接到控制柜上跟变电站引入的零线同接在一条铜条上。这样从控制柜出来就是三相五线。   生活区是TN-S系统, 三相四线从变电站引入控制箱, 在控制箱下面墙壁处埋一条接地线, 这样从控制箱出来是三相五线, 零线与接地线完全分开。 请问这两种系统那种更合理?

网友DY:
长经验了

网友DZ:
我们都是零线和地线公用的。主要看你是什么供电系统了。

网友EA:
引用 网友A:
3相5线中,对于变压器的出口,一般零线与地线是同一根线,接地体也是同一个,只不过分成两路而已。由于3相负载的不平衡,零线上就会有电流通过,特殊情况下电流还会比较大。当采用接零保护时,有可能设备表面存在一定的电压。对于现在大量使用的计算机通讯,会造成较大的问题。 5线制的接地,就相当于用了一根专门的接零线。

网友EB:
大家各抒己见,学习咯,

网友DZ(2008-10-19):
好贴,有些时候我也一直被零线和地线困扰着。看完后,明白了很多。谢谢、

网友EC(2009-06-05):
受教,绝缘监测里好像有提到过。

网友ED:
接地最好单独,不要和零线高一起,人身安全问题

网友EE:
因该把零,地分开啊,地线主要是为人员安全方面着想的啊

网友EE:
老菜鸟,只有220V的用电设备上需要用漏开啊

网友EF:
高手辩论会,精彩

顶起来

网友EG:
最重要的接地电阻够小,N线径够粗,PE就OK

网友EH:
甲方电源柜的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我想知道这里接在一起的是进线端还是出现端的。据我所知工厂配电的变压器有两种的,输出电压是3相4线制和3相5线制。3相4线的是输出没有N线的,就是说到电源柜的进线就4根,U,V,W,PE。如果从电源柜出现需要用到220V所以N线与地线必须连接的。(即不可能会烧坏设备的)3相5线就有N线的。所以电源柜子进线是U,V,W,N,PE。这时电源柜子出线就N线与PE线不需要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厂里面的N线与PE线连接在一起,而有些是分开的。主要是看他们总变压器的输出数采用什么样的输出方式。

网友EI:
一楼说得很对,但其实在现场保护接地接零在设备的应用中是很好的,但一点要注意一定要多处重复接地]、、、、、、、、、、、、、、

另外你这个烧漏电器与这个可能没有关联,有可能1%的不良品就是你用的这个啦,我们设备全是共用保护接零接地共用

网友EJ:
零地短接是不会造成设备损坏的,只是有安全隐患而已.

网友EK(2009-12-08):
这么多年的帖子,这么多人回帖,遗憾的是对零线、地线没有清楚的认识。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网友EL(2010-01-20):
现在已取消了三项三线制(除个别地区),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不许重复使用,都是保护接零,但在(比如一个厂房)的电源引入口处必须要有重复接地。

网友EL(2010-02-20):
拆掉零线后会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同意23楼观点

网友EM:
我在一家工厂也遇到奇怪现象,控制柜为三相五线制,PE线还没接(即控制柜外壳还没和PE线相接),用万用表测量N和外壳,竟然发现只有几欧的电阻,后来发现工厂没有N线,直接从外面拉地线来做N线,(即控制柜的N线实际是工厂的地线)并且外壳和N只有几欧电阻的原因是地板问题,柜子外壳和地板相通。。

那么我想问下,控制柜的PE线现在该怎么接?是和N线接呢,还是放空不接啊?

实在 不解啊?

网友EL:
真不明白,你们是讨论安规呢,还是分析故障原因呢,为啥拆下零线,怎不把底线也拆了,那样你会把灯炮也烧了,当然我不是说烧漏电开关是因为拆零线烧的,烧了东西就是电流过大,那就应查找过大的原因,是电压过高还是负载过重,还是元器件质量不好,等等

网友EN(2010-08-24):
学习了,原来接地和接零有这么多区别啊

网友EO(2011-01-21):
漏电开关烧坏.电机的烧毁.跟零地相连不产生因果关系. 检查配电盘是不是设计合理

网友EP:
现在大部分工厂是三相四线制,配电系统中要求每隔一段距离就要将零线接地,其原因是防止零线断开造成设备外壳带电,新型工厂部分是三相五线制,即零线地线分开,在每一个建筑物入口处,必须设置地线,这样在车间内部就形成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根地线共5根线。

网友EP:
在三相五线制配电系统中,零线和地线是从何处接入供电系统中?

网友CH:
“甲方电源柜的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我们电工给甲方进行沟通,说这样会损坏电气设备的,可甲方的人才不相信,根本不认同......”

1、总电源柜处,有重复接地;

2、总电源柜里,重复接地处分开两个零排,一个为N排,一个为PE排;

网友CH:
3、分电源柜,进线五根,两根零线,一根N线,一根PE线,零线N排和保护线PE排是分开的,不能结在一起!

网友CH:
4、如果甲方电源柜的进线是四根,有重复接地,出线五根,零线N排与保护线PE排联接一起到重复接地,那是正确的;

网友CH:
5、如果甲方电源柜的进线是五根,出线五根,保护线PE排接重复接地,零线N排与PE分开不能结在一起;

网友EQ(2011-03-21):
接在一起没有什么问题,最主要是连接可靠牢固。和漏电开关烧是两回事。还有TE的开关并不等于不会坏,我经我换下来的开关,变频器等,都快可以用小车拉了

网友ER:
论证精彩,顶了!! !!

网友ES:
应该不会损坏,我今天就把零线当地线用了,结果断路器跳闸,电气也没有损坏啊。只是不安全罢了

网友ET:
供电线路最好采用5线制,接地于接零分开。地,零线接在一起有可能使设备不工作或坏。

网友EU:
三相四线制的电源零地是可以接在一起的,而电器柜零地是应该分开的

网友EV(2011-04-28):
零 地最好还是分开

它会影响到精密电子设备(如数控系统,触摸屏,单片机等)的

网友EW:
引用 网友B:
关于接地母线和零母线碰在一起不会造成用电设备不正常运行.(虽然是五线制供电). 假如电源柜上一级是四线制漏电开关,地和零碰在一起那漏电开关肯定要跳闸. 漏电开关可能质量有问题.牺牲了自己还烧了电机. 检查一下漏电开关是不是长期满载运行.

如果控制柜的进线是3相4线,那么这根零线和控制柜的接地线建议接在一起。

网友EX:
零地相接与烧坏漏开及电机无关,还是查线路吧,电机绝缘用500的摇表测量绝缘值不得小于0.5,设备对地和避雷装置用1000的摇表测量阻值小于4欧就可以,但是两者测量的方法不同

网友EY(2011-06-28):
深圳市诺信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聘请集成IC元器件测试工程师2名,有意者联系邱生,电话13243888889 ,打扰之处请见谅.

网友EZ:
我的切身体会是我国关于保护接地保护接零的规则很乱不够科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运用当中很是不方便,不利于操作,不利于管理,不利于安全,不利于效率。有必要修改。

网友CH:
1、PE、N线从变压器那里分开;

2、PE、N线分开后,就不能再短接,短接会造成漏电设备误动作或拒动!

网友FA(2011-10-09):
各位师傅,一级配电箱N线带电会烧电器吗、谢谢

网友FB:
引用 楼主:
关于还有,我们电工怀疑甲方的零线和接地线是短接的,而甲方现在死不承认,因此他们就试验。当他们把零线从端子上取下来时我们电工竟然发现控制柜内的2极漏电开关冒烟!这怎么解释呢,这是否能说明零线和接地线就是端接在一起的? 然后,他们测得的零线和接地线之间的电阻是0.9欧姆,这正常吗?

支持26楼的说法,个人认为地排和零排碰在了一起对电器使用问题不大,但对漏电保护电器有影响,会造成它们运行误动作,但不会烧毁电器,除非断零线。

网友FC:
很对时候还是会混在一起

网友FD(2012-02-10):
出于安全,应该接地。

网友FD:
如果对地电压不高,一样的。对设备没有影响。

网友FE(2012-08-26):
透过接地接零  及系统 看实际分析

网友FF(2012-10-04):
对:gan5969关于零线或称中性线,是负载与电源之间回路的组成部分。只在电源系统的入口(如电力变压器处)接地,并应确保此处是唯一接地点,如果出现其他接地点,则部分零线电流将通过建筑物/用电设备传导,产生离散电压并造成危害。 地线也在系统电力线入口处接地,但同时与用电设备的保护接地端、建筑物金属部分连接。地线内一般无电流流过,只有在设备发生漏电,或漏电保安器被触发时才会流过电流。 中性线接到接地端,电路中的电流都经接地体流入大地。由于错误或疏忽,中性线与接地线在总配电端就接反了,就称为错接。如果中性线与接地线在建筑物的其他部分也有连接,则建筑物的所有接了地的金属,都成为中性线的一部分,由于多点接地,电子设备上就会经常出现变化的电压,工作出现异常。 内容的回复: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对的哦,哈,新手一个,学习了!!!

网友FG:
哇,好老的贴字,
内容不能少于10个字符!

网友FG:
记住一点:零线是工作电流通路,地线是泄漏和干扰电流通路

网友FH:
貌似不可以的...........

网友FI(2013-03-05):
主要看工厂设备要求接地电阻需小于多少,否则按国标安装好也不能使用。

网友FJ(2013-05-21):
看了各位前辈的讲解,让我恍然大悟。 不过昨天我在处理一个埋弧焊机的时候, 设备是采用的零线、地线公用的方式(也就是TN-C)。故障特征: 我在接到报修时,发现设备摆动器电源(交流220V)电缆短路烧毁,我随即更换新的电缆..上电OK. 原本想到可能是电缆线老化引起的短路, 我以为更换了后就正常了,当我返回维修室不到一刻钟,那操作工又来报修,说是摆动器不动作了,我马上又去,顺便带了个摆动器手控盒,(检查输入电压有220V,摆动器控制盒怎么会无缘无故不动作了? 我又拆下手控盒保险鉴定是好的,又换上刚带过来的手控盒,上电OK,摆动器动作了,我怀着疑惑在现场观察了10几分钟,操作工烧焊不到15分钟,手控盒电源指示又灭了不动作。此刻好大压力啊! 因为人家要赶产量,我想就是单独一根220V电源输入,一根DC24V6芯插头输出,哪会一直烧手控盒啊? 又开始动手查输入电源一切都正常,后又更换了输出6芯通讯线和摆动器电机, 再换一个手控盒还是出现了悲剧。 我想见鬼了,今天晚上必须要查出来,要不白班可能要停产了,自己动手吧!! 把电控柜打开,查看总输入电源,发现设备是TN-C方式,三相直接接到电焊机,地线直接与电焊机外壳链接,电控柜电源从电焊机那里并过去的,零线直接与电焊机接地连接,(随即测量三相电源和接地无短路,再查电焊机母材负极和电焊机外壳接地,阻值0欧,故障点终于找出, 电焊机在焊接时大电流通过外壳流过摆动器零线,直接秒杀手控盒电路板保险。 各位大师, 如果这样的话怎么解释呢? 这种连接方式是不是叫保护接零阿?

网友FJ:
还有一次, 我们车间的滚轮架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我们的控制方式是用卷帘门遥控器来开关量控制变频器, 遥控器电源为AC220V, 当故障发生的时候,遥控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变频器显示正常,随即检查遥控器电源输入电缆,发现是正常的,换了一个新的遥控器以后,送电OK。当再次启动时正常运转, 后来旁边一个操作工把他那边也启动后,遥控器瞬间失电,我直接测量遥控器电源, 有220V电源且无与外壳短路现象,再去看电控柜,原来N 也是和地端子排连接的,二话不说先把它换接到N排上, 上电运行至今无故障发生,谁能解释下是国家标准要保护接零还是地线和N线公用有什么好处? 这明显的故障就是这样接不行,但是为什么还要这样接呢?

网友FK(2013-07-25):
引用 楼主:
又想了一下,感觉除了存在人身安全方面的原因以外,好像对...

变压器的零线就是接地的

网友FL:
以前老车间供电系统,貌似重复接地得多。现在很严格了,必须三相无限制,零线和保护线严格分开!

网友FM:
引用 网友W:
看过后有所了解,但还是不很清楚哦!

网友FN(2018-07-12):
单相设备烧坏可能是三相电源在进线处存在零线松动的情况,导致三相电源线电压正常但相电压发生偏移,有的相电压降低、有的相电压会升高,两者都会导致设备工作不正常,甚至烧坏设备。

网友FO:
看了之后才知道,不能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