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科问题求教

楼主(2005-07-13):
小儿科问题求教:照明用空开与动力用空开的区别和选择?

网友A:
以梅兰日兰C65N系列断路器为例: C型曲线用于保护常规负载和配电电缆,脱扣特性:瞬时脱扣范围(5~10)In,一般用于照明和启动电流峰值不大的场合。 D型曲线用于保护启动电流大的冲击性负荷,脱扣特性:瞬时脱扣范围(10~14)In,一般用于电动机、变压器等场合。

楼主:
谢谢菜鸟,我找了一点资料.介绍说照明用空开保护特性:过载长延时,短路瞬时.5-10In是否太大了?请指教.

网友A:
5-10In不大呀... 瞬时脱扣是指:当流经空气开关的瞬时电流达到5-10In时,空开就会立即跳闸。如果太小,正常使用某些设备时就可能因为启动瞬时电流较大而导致空开跳闸。5-10In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的最佳额定电流倍数,请相信实际经验和这么多年来众多制造厂商的选择。 当然,在导线选用上有一个原则:导线的实际安全载流量必须大于空开的额定值(同时必须考虑穿管、埋地、高温场合等影响导线散热的因素,如果有必要可以增大一级)。 不建议将C型空开作为电动机的上级断路器,因为空开额定值选小了空开容易跳闸,选大了不仅不能很好的保护空开而且线径也可能会相应的增加。当然,如果你不按原则办事的话,也就另当别论了——甲方或监理方严格的话,你可能会头疼...不严格的话,遇到行家一看,可会笑你了...

网友B(2007-03-06):
老菜鸟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