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断相怎样引起电流的变化

楼主(2005-07-13):
我们设计的皮带电机37KW烧了,我想可能是热继电器没有动作,但热继电器作为断相保护的原理不清楚,究竟断相后电流会怎样变化,升高多少,请告知.谢谢!

网友A(2005-09-20):
断相后的电流与电机电流有关系,小风机缺相运行很长时间也不烧.主要看你的电机电流是多少?在调热继电,一般在115%.

网友B:
看看我的文章吧 嘻嘻

网友C:
那就不光是电流的变化了

网友B:
缺相运行严重影响电动机寿命,即使不烧毁,也严重影响电动机的机械寿命

网友D:
谈个人看法.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断一相.旋转磁场变成脉动磁场.在额定负载下电流急升.转速降低或停转.不保护跳闸的话电机将被烧毁. 在空载或轻载下.原理同单相电机.

网友B:
呵呵,没有那么简单的。缺相情况下发热的主要不是定子,而是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