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akko触摸屏的打印机问题

楼主(2005-07-13):
现有V606c触摸屏需要打印屏幕曲线,厂方告知支持的打印机无法买到,想更换其它型号的打印机,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就是如何替换或者更新相应型号打印机驱动,触摸屏未提供任何软件,请指教,多谢了。

网友A:
如果只是打印数据的话,可以考虑用串口打印

楼主:
多谢了,但是我现在需要打印的是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