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要如何使用proface人機與變頻器(台達)直接作通訊呢?

楼主(2005-07-13):
請問要如何使用proface人機與變頻器(台達)直接作通訊呢?

网友A:
可以用PROFACE的扩展口通讯来实现,这个扩展口可以自由编通讯协议,也就是说可以根据台达变频器的协议来做通讯。

楼主:
不好意思,再请问楼上这位老兄,那我在proface的软件的控制器选项 也就是选择driver的地方,有看到一个叫modicon的选项,里头就是 modus的格式,请问当我去与我的变频器作通讯,在人机这端会出现短讯,如PLC COM, Error 02 02等等错误信息,代表不能与人机作通讯吗 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人,帮帮小弟忙,看有没有比较简单而不用舔加配件之下,而达到通讯功能,请各位多指教,谢谢你们…

网友A:
一般来说,好多设备都支持MODBUS协议,但是变频器里的协议都不是很标准,很特殊,它只是按照MODBUS协议的格式来做的,但是不完整,不标准,而你所看到的“modicon的选项,里头就是modus的格式”,是标准协议。所以有可能通不上,当然这里不排除你通讯线的问题。我说的这样的自由编程的方法,不需要添加任何硬件。 具体详情你可以直接和天任公司咨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覆 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