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接触器粘牢

楼主(2005-07-13):
我们公司是做水处理的 最近老是出现接触器粘牢(直接控制的),而且都同一相 水泵是好的 望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1。检查接触器的质量及容量是否选择正确。 2。是否有浮波开关,请检查之。 3。水管是否安装有电磁阀,检查是否正常工作。 4。电机是否有离心开关,请检查是否正常工作。 5。检查前端滤芯是否清洁。水压是否正常。 6。是否安装有压力开关或流量开关,请检查之 7。水泵是否是进口的,如果是进口的请检查水泵上面的流量螺丝是否调节正常。

网友B:
都给你说了! 那就顶一下吧!

网友C:
照着做就行了!

楼主:
奇怪的是 那水泵是90KW的三角形直接启动的 平常测的电流也算正常啊 也没变频的啊 和电源波动有关系吗?

网友A:
电流正常说明电机正常。由于是水泵,负载属于轻载,建议改为星三角降压启动。注意接触器的选择。最好使用进口的电器产品。容量尽量选择大一些。

网友D:
上贴正确

网友E:
你选用的接触器,触点载流量不够.可选上一档型号的.最好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F(2008-10-10):
FS/E 防晃电接触器 www.mybchina.cn 孙先生 QQ329410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