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求助:UPS电源故障

楼主(2005-07-13):
一山特MT500UPS接于发电机出口,取机端电压.机组甩负荷时电压升高,约有250V,UPS冒烟.停机检查后发现UPS接市电时输出正常,后备输出时电压只有170V,能带负载.问UPS何处故障?UPS输入电压范围175~275V.

网友A:
我想你买到假的山特了,正品的山特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山特假货太多了,山特MT500好象是带稳压功能的吧,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B(2005-08-21):
估计你买到假的山特UPS了

网友C:
产品质量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后备式UPS根本不能用发电机输出的电频率不稳导致UPS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