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选型

楼主(2005-07-13):
工业生产用: 此流量计是用于检测氢气流量的,氢气经压缩机压缩后进入气瓶贮存,压缩机出口压力为22MPa,排量为125Nm3/h(一台压缩机)或250Nm3/h(两台压缩机), 贮存氢气的气瓶压力最小为3MPa,之间距离有500m(流阻较大),用DN20的管道输送。也就是说,当气瓶为3MPa时,氢气流速最大,当气瓶压力逐渐升高接近22MPa,氢气流速又降到最低(流量范围较大)。要求仪表输出信号为4-20mA,电压为24V,工作压力最高22MPa(可能也在随时变化),工作温度为-20-50'C,要防爆型的,精度要求不高,1%就行。 介质:氢气 工作压力:22MPa 假如按最大排量250Nm3/h计算流速: 3.14*1/4*d*d*v=250/220*3600 得到:v=1.137m/s (流速很小)

网友A:
看看这个能不能适合你http://www.senste.com/31.htm

网友B: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看下,肯定能找到你所需要的产品.www.bjwanqun.com.或者直接与我联系,010-82791936-21 邹凯

网友C:
www.lantianshihua.com 可以去看看!

网友D(2005-09-13):
锥形流量计 13911759599汪

网友E:
胜仕BAR一体化智能靶式流量计 BAR-系列一体化靶式流量计是我公司在传统靶式流量计测量原理的基础上,参照并引进了美国威劲公司智能电子巴全套技术,该产品已获中国专利(专利号ZL99206002.8)和注册商标.利用新型电容式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作为测量敏感元件及现代数字技术制作成的全新型流量计,仪表可内置压力、温度补偿功能.现场表头可同时显示工况温度、压力,瞬时、累积流量等的读数. ●适用于各种管径,从φ15~φ3000mm至更大; ●适用于高低温介质:从-40℃~+400℃; ●适用于高压力工况:从0~42Mpa(表压); ●能准确测量各种常温、高温、低温工况下的气体、液体等各种介质流量; ●灵敏度极高,能测量超小流量,其可测量低流速为0.08m/s; ●无可动部件,使用安全可靠,维护量特小; ●计量准确,精度高,总量测量可达0.2%; ●测量范围宽,最大测量范围可达1∶20(液体)或1∶10(气体); ●重复性好,一般为0.05~0.08%,测量快速; ●压力损失小,仅为标准孔板的1/2△P左右; ●抗干扰,抗杂质能力特强; ●标定方便,可采用干式标定方法,即采用砝码挂重法。单键操作即可完成标定; ●可根据实际需要更换阻流件而改变流量范围; ●低功耗电池现场显示,能在线直读示值,显示屏可同时读区读取瞬时累积流量及百分 比棒状示值; ●采用最新Gprs无线远传技术,特别适合野外计量; ●安装简单方便,极易维护; ●输出形式多,能远传各种参数; ●抗震动性能特强,可测脉动流; ●对于高粘度流体如(乳化沥青,原油)的测量特好;测强腐蚀介质时壳体及传感器可衬氟. ●多种连接方式,可做在线可拆装式,不影响生产。 新型电容式力传感器的应用解决了原有应变片式力传感器精度低,温漂大,抗过载能力差等问题.同时又具备容积式流量计相媲美的测量准确度,加之其特有的抗干扰、抗杂质性能,除能解决常规流量所能测量的流量计量问题,尤其在高粘度、高温、强腐蚀、振动性强等流量计量困难的工况中具有很好的应用业绩,是一款真正意义上能计量气体、液体在各种工况下的新型流量计。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冶金、石油、化工、能源、食品、环保、机械设备配套等各个领域的流量测量。 广州胜仕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西北办事处 电话029-68969927

网友F:
口径DN20,工作压力:19MPa ,标况流量125m3/h或250m3/h 最大流速约为5.9m/s或11.7m/s 高压,小口经,精度要求不高,从实用角度应考虑透镜式孔板流量计。缺点是量程比稍小点!

网友G:
质量流量计

网友H(2005-10-13):
用科氏力质量流量计,但选型要注意材质,防止金属材料的氢脆失效。

网友I:
我公司卖的热式气体流量计绝对没问题,已经给电厂供过测量氢气的质量流量。 北京奈士德科技有限公司 010-87755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