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液换向阀泄露很严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5-07-13):
各位老师,我公司所用一台电液换向阀,型号为4WEH25G50/6AG24NZ5L,使用过程中控制油在此阀内的泄露很严重,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行话说的好,10阀9漏!!没有不漏的阀门哦,你那个我不太懂了,需要行家指点

网友B:
如果阀内件没有损坏的话,就有可能是阀没有关到位,需要调整

网友C:
能说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泄露吗,阀内控制油泄露可能-可能先导阀内泄,或者是P-X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