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有没有因为气压过大,气动阀门打不开

楼主(2005-07-13):
有没有因为气压过大(现在我厂空压机提供的压力为4-6Bar)气动阀门打不开这个说法啊?

网友A:
有,如果阀前阀后的压力差过大,超过了阀门的额定参数值,会打不开的,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气压过大,是指阀门内介质是气体还是气动执行器的供气压力过大?

网友C:
没有,除非执行机构膜片已经破了,不过看你们的气源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打不开的原因很多。

网友D:
你说的是执行器的压力? 看你的气源应该是合格的。 你检查执行器的过滤减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