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5-07-13):
请教 请问S5的编程电缆型号是多少?

网友A:
S5已是淘汰产品,请选择S7系列!

网友B:
应该是tty电流环通讯电缆。

网友C:
同意楼上. 具体型号大概是6ES5 734-1BD20 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会有改变,最好还是打电话咨询西门子的客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