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泵流量控制问题!

楼主(2005-07-14):
我这里有个问题请教:介质是阻水冷油膏,用的是齿轮泵(额定转速2000RPM),变频器调速,为什么打不出油膏(一开始会有油膏,一会儿就没有了),调速快慢都没有效果,马达1350RPM,是不是因为马达转速太低?还是泵的选择有问题?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泵的选择有问题,不知道介质的粘度大不大

网友B:
认为可能是吸口处油膏进气,吸口是压力送油吗??

网友C:
齿轮泵是有额定转速的.马达1350RPM.应该不行.就是出料.压力也达不到.应换电机或换泵.最好换柱塞泵.没有转速限制.变频器能用上.

网友D:
既然泵已经安装上了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换设备可能不够现实,你最好提供介质粘度,是不是一开始有油膏声音正常,没有油膏的时候噪音很大啊?检查崩前过滤器了吗?我怀疑是粘度太大,进入泵的介质流速达不到要求所致。

网友A:
我倒认为是在运行一会后,介质的粘度变小了造成的。(从故障现象分析的)

网友E:
请检查泵前过滤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们是因为换了种油膏才出现此问题的,是油膏的粘度太大,我们也检查了齿轮泵,齿轮磨损严重,换了2000RPM的齿轮泵正常。电机也换成两极电机。

网友F:
老毕说的对,最好换柱塞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