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属于那一类仪表

楼主(2005-07-14):
本人对触摸屏接触甚小,好多问题搞不明白,烦请高手能给予解析;先拜谢给予解答的高手;触摸屏的结构有哪及部分组成?是怎样工作的?型号是怎样标注的?谢谢!!

网友A:
只知道山武的。稍微介绍一下。 现在流行的是EST204Z和EST555z。触摸屏需要从上位机下载已经做好的组态软件来进行对调节器的控制和显示功能。 触摸屏由显示屏和触摸屏(现在已经做到了一起);通讯模块,处理模块,记忆模块和电源模块几部分组成。 由于采用通用的通讯协议,如RS-485,或者像555z可以直接和以态网相连,所以具有很强的通用性。 工作流程就是从下位的控制仪表读取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上,可以在上面进行调节参数,然后再下载到控制仪表。达到远程集中控制的目的

网友A:
属于智能终端显示器

网友B:
主要是通过上位机+下位机的方式,厦门宇电的AI-2000和AI-2000W可就是采用此结构的工业级触摸屏电脑,控制非常方便,直接可以在触摸屏上操作,而且上面的历史曲线、实时曲线、流程工艺一目了然。是国产里非常不错的产品。我司也购买了此套触摸屏电脑,使用非常方便。详情可查厦门宇电网站:www.yudian.com,上面有实例操作哦!

网友C:
有几种类型的,包括电阻屏,电容屏,超声波屏这三种,电阻屏又分为几代。个人觉得应该属于控制器(输入设备)类型吧

网友D:
触摸屏属于终端显示设备!应该理解为外设!但本身也有通讯模块,控制器,存储器,甚至图形图象处理和声音处理模块等等,不应列于所谓仪表行列!

网友D:
电阻式触摸屏结构和实现原理 很多LCD模块都采用了电阻式触摸屏,这些触摸屏等效于将物理位置转换为代表X、Y坐标的电压值的传感器。通常有4线、5线、7线和8线触摸屏来实现,本文详细介绍了SAR结构、四种触摸屏的组成结构和实现原理,以及检测触摸的方法。 电阻式触摸屏是一种传感器,它将矩形区域中触摸点(X,Y)的物理位置转换为代表X坐标和Y坐标的电压。很多LCD模块都采用了电阻式触摸屏,这种屏幕可以用四线、五线、七线或八线来产生屏幕偏置电压,同时读回触摸点的电压。 过去,为了将电阻式触摸屏上的触摸点坐标读入微控制器,需要使用一个专用的触摸屏控制器芯片,或者利用一个复杂的外部开关网络来连接微控制器的片上模数转换器(ADC)。夏普公司的LH75400/01/10/11系列和LH7A404等微控制器都带有一个内含触摸屏偏置电路的片上ADC,该ADC采用了一种逐次逼近寄存器(SAR)类型的转换器。采用这些控制器可以实现在触摸屏传感器和微控制器之间进行直接接口,无需CPU介入的情况下控制所有的触摸屏偏置电压,并记录全部测量结果。本文将详细介绍四线、五线、七线和八线触摸屏的结构和实现原理,在下期的文章中将介绍触摸屏与ADC的接口与编程。 SAR结构 SAR的实现方法很多,但它的基本结构很简单,参见图1。该结构将模拟输入电压(VIN)保存在一个跟踪/保持器中,N位寄存器被设置为中间值(即100...0,其中最高位被设置为1),以执行二进制查找算法。因此,数模转换器(DAC)的输出(VDAC)为VREF的二分之一,这里VREF为ADC的参考电压。之后,再执行一个比较操作,以决定VIN小于还是大于VDAC: 1. 如果VIN小于VDAC,比较器输出逻辑低,N位寄存器的最高位清0。 2. 如果VIN大于VDAC,比较器输出逻辑高(或1),N位寄存器的最高位保持为1。 其后,SAR的控制逻辑移动到下一位,将该位强制置为高,再执行下一次比较。SAR控制逻辑将重复上述顺序操作,直到最后一位。当转换完成时,寄存器中就得到了一个N位数据字。 图2显示了一个4位转换过程的例子,图中Y轴和粗线表示DAC的输出电压。在本例中: 1. 第一次比较显示VIN小于VDAC,因此位[3]被置0。随后DAC被设置为0b0100并执行第二次比较。 2. 在第二次比较中,VIN大于VDAC,因此位[2]保持为1。随后,DAC被设置为0b0110并执行第三次比较。 3. 在第三次比较中,位[1]被置0。DAC随后被设置为0b0101,并执行最后一次比较。 4. 在最后一次比较中,由于VIN大于VDAC,位[0]保持为1。 触摸屏原理 触摸屏包含上下叠合的两个透明层,四线和八线触摸屏由两层具有相同表面电阻的透明阻性材料组成,五线和七线触摸屏由一个阻性层和一个导电层组成,通常还要用一种弹性材料来将两层隔开。当触摸屏表面受到的压力(如通过笔尖或手指进行按压)足够大时,顶层与底层之间会产生接触。所有的电阻式触摸屏都采用分压器原理来产生代表X坐标和Y坐标的电压。如图3所示,分压器是通过将两个电阻进行串联来实现的。上面的电阻(R1)连接正参考电压(VREF),下面的电阻(R2)接地。两个电阻连接点处的电压测量值与下面那个电阻的阻值成正比。 为了在电阻式触摸屏上的特定方向测量一个坐标,需要对一个阻性层进行偏置:将它的一边接VREF,另一边接地。同时,将未偏置的那一层连接到一个ADC的高阻抗输入端。当触摸屏上的压力足够大,使两层之间发生接触时,电阻性表面被分隔为两个电阻。它们的阻值与触摸点到偏置边缘的距离成正比。触摸点与接地边之间的电阻相当于分压器中下面的那个电阻。因此,在未偏置层上测得的电压与触摸点到接地边之间的距离成正比。 四线触摸屏 四线触摸屏包含两个阻性层。其中一层在屏幕的左右边缘各有一条垂直总线,另一层在屏幕的底部和顶部各有一条水平总线,见图4。为了在X轴方向进行测量,将左侧总线偏置为0V,右侧总线偏置为VREF。将顶部或底部总线连接到ADC,当顶层和底层相接触时即可作一次测量。 为了在Y轴方向进行测量,将顶部总线偏置为VREF,底部总线偏置为0V。将ADC输入端接左侧总线或右侧总线,当顶层与底层相接触时即可对电压进行测量。图5显示了四线触摸屏在两层相接触时的简化模型。对于四线触摸屏,最理想的连接方法是将偏置为VREF的总线接ADC的正参考输入端,并将设置为0V的总线接ADC的负参考输入端。 五线触摸屏 五线触摸屏使用了一个阻性层和一个导电层。导电层有一个触点,通常在其一侧的边缘。阻性层的四个角上各有一个触点。为了在X轴方向进行测量,将左上角和左下角偏置到VREF,右上角和右下角接地。由于左、右角为同一电压,其效果与连接左右侧的总线差不多,类似于四线触摸屏中采用的方法。 为了沿Y轴方向进行测量,将左上角和右上角偏置为VREF,左下角和右下角偏置为0V。由于上、下角分别为同一电压,其效果与连接顶部和底部边缘的总线大致相同,类似于在四线触摸屏中采用的方法。这种测量算法的优点在于它使左上角和右下角的电压保持不变;但如果采用栅格坐标,X轴和Y轴需要反向。对于五线触摸屏,最佳的连接方法是将左上角(偏置为VREF)接ADC的正参考输入端,将左下角(偏置为0V)接ADC的负参考输入端。 七线触摸屏 七线触摸屏的实现方法除了在左上角和右下角各增加一根线之外,与五线触摸屏相同。执行屏幕测量时,将左上角的一根线连到VREF,另一根线接SAR ADC的正参考端。同时,右下角的一根线接0V,另一根线连接SAR ADC的负参考端。导电层仍用来测量分压器的电压。 八线触摸屏 除了在每条总线上各增加一根线之外,八线触摸屏的实现方法与四线触摸屏相同。对于VREF总线,将一根线用来连接VREF,另一根线作为SAR ADC的数模转换器的正参考输入。对于0V总线,将一根线用来连接0V,另一根线作为SAR ADC的数模转换器的负参考输入。未偏置层上的四根线中,任何一根都可用来测量分压器的电压。 检测有无接触 所有的触摸屏都能检测到是否有触摸发生,其方法是用一个弱上拉电阻将其中一层上拉,而用一个强下拉电阻来将另一层下拉。如果上拉层的测量电压大于某个逻辑阈值,就表明没有触摸,反之则有触摸。这种方法存在的问题在于触摸屏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器,此外还可能需要增加触摸屏引线的电容,以便滤除LCD引入的噪声。弱上拉电阻与大电容器相连会使上升时间变长,可能导致检测到虚假的触摸。 四线和八线触摸屏可以测量出接触电阻,即图5中的RTOUCH。RTOUCH与触摸压力近似成正比。要测量触摸压力,需要知道触摸屏中一层或两层的电阻。图6中的公式给出了计算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如果Z1的测量值接近或等于0(在测量过程中当触摸点靠近接地的X总线时),计算将出现一些问题,通过采用弱上拉方法可以有效改善这个问题。 作者:Paul Kovitz 图贴不上,请朋友们见谅!

网友D:
终于帖上了!

网友E(2008-03-12):
品牌:wintouch 维纳 供应KTV显示器触控,显示器触摸屏,POS收款触摸屏,医疗查询用触摸屏,个人家用触摸,自动查询触摸屏.四线电阻式有 3.6 3.8 4 5.7 6.5 8 8.4 10.4 12.1 15 17 另外有五线,七线,八线,的注塑机触摸屏,医疗触摸屏,日本原装进口. 表面声波屏 15 17 19 20.1-------17 19的有16:9 16:10 ,有防爆,防尘,防水的.定做各种红外屏有32 37 42 寸...................................经运中古液晶屏,笔记本液晶屏 可用于销售点方案 ;高级餐厅,招待,普通零售,便利店 工业方案;过程控制,机械控制,工业电脑,人机界面,自动查询,行李处理 医疗方案;医疗仪器,病人监护仪器,医疗设备,研究仪器   我们供四线五线七线八线电阻触摸屏 N010-0519-T742 N010-0554-T009 N010-0554-T043 N010-0554-T048 N010-0554-T347 N010-0554-T504 N010-0554-T511 N010-0554-T703 N010-0554-T805 N010-0554-T902 N010-0556-T408 N010-0554-T303 7线触摸屏 N010-0510-T222 N010-0510-T236 N010-0510-T303 N010-0550-T345 N010-0550-T603 N010-0550-T613 N010-0550-T625 N010-0550-T627 N010-0550-T717 N010-0550-T812 N010-0550-T913 N010-0550-T914 N010-0551-T255 N010-0551-T742 N010-0551-T744G.T/GUNZE U.S.P.4.484.038 TOK-02 n010-0517-x764 n010-0517-x760 N010-0551-T541   0516-X122/01 N010-0554-X025/01  N010-0554-X022/01    N010-0550-T622 N010-0550-T511  N010-0551-T201 N010-0550-T601   N010-0556-X721 N010-0551-T142 N010-0551-t711 56-301 N010-0550-t611 15-301 N010-0551-t622 G.T/GUNZE U.S.P.4.484.038 G-1--G40都有 G.T/GUNZE U.S.P.4.484.038 TOK-02 G.T/GUNZE U.S.P.4.484.038 G-1 顺祝 商祺! --------------------------------------- 有需要的请联系张水良先生 或者加客服QQ:928425255 电话:1372424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