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流量调直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5-07-14):
如果流量计的前直管段安装了流量调直器,那么流量计对前后直管段的要求是不是可以降低一点。流量调直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一般不叫调直器而叫整流器,整流器由束管组成,束管里的每根细管的长径比都超过5~15:1,所以可以整流。

网友B:
改变流体形态

网友C:
改变流体流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