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市面上有那些品牌的流量计可以采用电池供电

楼主(2005-07-14):
请问现在有采用电池供电的流量计吗?如果有,电池可以维持多长时间?

网友A:
我公司就生产这种流量计,带现场显示,由仪表内部电池供电,使用3.6V的电池,一般可以维持半年左右。如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电话:010-82781936-21 邹凯

网友B:
美国的ALICAT产品,就可以采采电池供电,可以上这个网站上看看,看看他们产品ALICAT的说明及参数就可

楼主:
那如果我还需要4~20mA输出呢?4~20mA的供电也可以由电池提供吗?

网友C:
晕,4~20mA输出必须要24V供电,至于流量计现场显示的目前一般采用3.6V供电,理论上可以使用8年,实际中至少使用2年以上.因采用先进的单片机技术,功耗在20vmA.

楼主:
那么换言之就是如果采用4~20mA模拟量输出的话,就不能用电池供电是吗?

网友A:
可以这么说,如果想输出4~20mA就不能使用电池,因为电池的电量太小了,如果想输出4~20mA信号,最好还是选择24V供电吧。再就使用电池供电,一般不会使用2年以上的。

网友D:
现在大部分智能涡轮流量计都是电池供电,电池寿命也都在3年以上。

楼主:
很奇怪,流量计如果没有信号输出那就太麻烦了。流量怎么统计呢

网友A:
to jeffreyliu:不知道你具体用在什么场合,是否可以把你的要求及技术参数提供给我,我给您选择一下,或者电话交流一下,这样比较好一些。电话:010-82781936-21 邹凯 传真:010-6297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