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调压阀前后压力变化

楼主(2005-07-14):
各位大侠!小弟今天碰到一个问题:高压减压阀(阀前压力200bar,阀后压力40bar)的阀前压力下降100psi时,阀后的压力上升1psi。盼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是否可以说详细点,是气动还是自力式的,看你的,感觉有点象自力式,而且是阀前调节的吗

网友B:
阀的上游如果压力减一点应该是下游的流量需求大于上游供气量!但是你怎么会下降那么多啊!而且下游压力上升1PSI~~~~~你先试试先将下游的出口处的压力关闭上游继续通气~~~如果下游的压力继续上升~~那么就是你阀内部有泄漏!!!

网友B:
你上游的压力多大啊???如果你下游的开口是全通的话那么减100PSI应该是因为你上游的供气不足,你可以减小下游的开口流量!!而且下游压力上升1PSI我觉得问题不大!!毕竟你的调压器出口的压力要40BAR!!要是你觉得不行!!那么你就应该把你的下游口关死~~~不过上游继续供压~~~看~~如果此时压力上升那么就是内部有泄漏!!如果没上升那么是好的~~可能是你的调压器调节的精度不够高!!

网友A:
需要了解详细的

网友C:
你说得特别象LNG(压缩天然气)调压,这种阀门是自力式而且是直接作用式,由于该调压器阀瓣采用了流闭式,因此存在阀瓣不平衡力,前压的压力降低后阀瓣不平衡力也随之减小,因此阀的开度有略微的加大,会使后压略有上升,如果上升的幅度小于设定压力的5±%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1psi非常小;如果减压阀调定压力是40巴,阀前压力变化时,产生压力波动对阀后也影响--动态特性.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们用的调压阀是RHPS的高压调压阀。当阀前压力高于阀的设定压力很多时,不会或者说产生这种现象的可能性很小,而当压力接近调压阀的设定压力时,就会有前面说的情况产生。

网友E:
自力式一般精度不高.调节弹簧受环境温度影响.本身材质也会影响.膜片质量影响等

网友A:
这样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