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MR-J2S系列脉冲控制的时候应该怎样接线, 说明书我看不明白.

楼主(2005-07-14):
我看说明书, 当用位置控制方式的时候, 要接一个定位模块, 那么如果想接到只有脉冲输出的控制卡的时候应该怎样连接, 因为我第一次搞这个, 所以不是很懂, 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只要接PP、NP信号就行了,其他信号不是很重要, 象EMG什么的直接和SG短接掉即可,原则是别产生报警!

楼主:
谢谢 太仓肉松 大侠的指点, 我现在已经明白一些了, 但还不完全清楚, 因为MR-J2S的CN1A上面除了 PP, NP外, 还有CR SG, LZ LZR, RD, COM, INP, LG等的接线, 虽然说明书上面有解析, 但还是不是很明白, 能再详细一些吗? 谢谢了

网友A:
CR:输入信号,用于消除滞留脉冲,一般不用接 SG:输入信号的公共端,一般与EMG是必须接的 LZ:输出信号,编码器的Z相脉冲,用于两轴同步运转,一般不用接 LZR:与LZ信号共同构成差动信号 RD:输出信号,伺服准备完成,看情况接 COM:与VDD接外部24V电源,如果用内部24V电源的话就和VDD短接 INP:输出信号,用于检查滞留脉冲多少,一般不用接 LG:一些特定信号的公共端,详细请参照手册

楼主:
谢谢 太仓肉松 大侠的指点,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