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导波磁伸缩液位计在酸或碱液体中,会不会因液体结晶而产生浮球与金属杆粘结的情况?

楼主(2005-07-14):
请问导波磁伸缩液位计在酸或碱液体中,会不会因液体结晶而产生浮球与金属杆粘结的情况?如果会的话,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快,手动控制!!!

网友:
会,换一种液位计

楼主:
但是我已经使用了啊,没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好象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经常拿出来清洗,或者换一种液位计,也可以问问液位计厂家

网友B:
很可能出现结晶的问题哦

楼主:
那么导波磁的就只能用在纯水了吗?如果是酸或碱性液体,请问用什么液位计比较好?

快,手动控制!!!

网友:
只要不结晶,不影响浮子就行,酸碱就用双法兰差压好

网友C(2005-08-15):
如果易结晶,用双法兰差压的话,就得在正压侧的取压直管段安装反冲水定时或连续冲水,防止直管段被结晶体堵塞或膜片被结晶体粘结。我觉得有很多种方法测量酸碱液体,具体看你得使用要求和设备构造。

网友D:
如果介质容易结晶肯定会黏附在磁杆上.如果黏附只能拔出清洗.建议使用导波雷达测量精度高而且不怕黏附.010-58930518-219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