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MM440变频器调试问题!

楼主(2005-07-14):
请教各位:现有西门子MM440/2.2KW变频器,拖动0.75kw/2830rpm电机,负载为齿轮泵,流体为阻水冷油膏。也就是说该泵用做供油膏泵。现在问题是:空载时变频器调速电动机运行正常,带负载时电机动一下但转不起来,用工频起动电机带载运行也正常、而换成变频器控制以50HZ频率起动依然带不动负载。现在有几个疑问:1,是否起动转矩太小?2,这种应用控制方式是选现性V/F控制还是抛物线V/F控制?3,加速时间减小有用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大家别太保守了啊,谢了先!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没做电机参数识别的问题,MM4的变频器出厂默认的马达数据是4极电机,功率等参数都需要该为和实际工况一致,你改改试试看.

网友B:
有没有试过恒力矩模式?

楼主:
起初就是V/F恒力矩模式,不行啊,忘了说了:我变频器是AC220进线电源,是不是必须把电机接成三角形才行啊?

网友C:
0.75的电机用220v供电当然要改为三角形接法。

楼主:
我现在把电机改接成三角形接法,还是带不动负载,空载正常。是不是恒转矩方式不行啊,还有什么参数设置不正确?请指教!

网友D:
应该是启动力矩太小了,增大力矩你在试下

网友E:
电机要接成角形! 加速时间减小有用吗? 你可以试下延长加速时间! 电机优化了没? 力矩提升……

网友F:
我有调试软件 13637418786

网友G: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看到做广告的,感到真恶心! 论坛是让大家畅所欲言的,互相帮助的,简单的话不能说说吗? 非放出电话或者联系方式,恶心!

网友H:
你可以试试矢量控制方式,对电机自学习,应该没问题。如果还不行,那么你最好是更换你的油泵电机,将其更换为四极或者二极电机,增加它的起升力矩,若此方案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最后一步就是将电机更换为三相380V电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I:
向西门子求教

网友J:
与电动机的接法无关.注意这样几个参数:P0640过载P1120上升时间P0350你的电动机的定子的线间电阻P1310提升P1310控制方式.来进行调整.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K:
有说明书马

楼主:
现在找到说明书了,是需要做转矩提升,谢谢东北风,我会再调试一下看!

网友L(2005-09-26):
可能用S曲线更好一些.转矩提升是不是太大.

网友M:
需要添加低频转矩补偿。另外如果电流没有超限,可以减少加速时间。

网友N(2007-10-29):
p1910=1电机数据辨识做啦码?

网友O:
定子电阻有3种方法得到,做快速调试时P3900=1,2,3也得到。

网友P:
给西门子打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Q:
设成恒力矩模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电机输入电压相付吗,报什么故障,频率能升起来吗

网友R:
我认为负载为水泵类的作快速调试时P0205=1,P1300=2。

网友S(2011-07-30):
请问MM440变频器上的P0205到哪里去找

网友T:
最后怎么结局的?

网友U:
怀疑 电机本身 转矩不够啊!  即时 变频器最大功率输出, 电机转矩也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