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能够自动的控制转向的电机,当电机带动物体平移时遇到阻力自动反转

楼主(2005-07-14):
本人做机械设计的 对电器控制是新手 求助:有没有能够自动控制转向的电机,当电机转动 带动物体平移时遇到阻力自动反转,物体向回走. 这个功能的实现能否用一个电机实现. 如果我想让它来回走几个行程 就停在最左边或者最右边 能否用位移开关来解决 请教高手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对于这样的动作,单靠电机完成希望不大,需要一个简单的控制器来指挥电机换向

网友B:
单纯遇阻力反向的话就需要专用控制器来实现了,如果只是遇到位移开关的话,就简单了啊。

网友C:
你需要再说明白一点,是干什么用的,动作的基本要求。

网友D:
应该是有的,在大街上有一种测量身高及体重的机器,它是碰到人的头后,马上反转,力量很小的,我想原理是一样的吧

网友E:
您精通机械,那就搞一个机械的换向装置也行,我有个点子,但不成熟,仅做参考吧: 车一个轴,在该轴上沿圆周方向铣二个螺旋槽,这两个槽各铣180度,互为左、右旋,并相交两个点,槽的截面为半圆形,两槽交点再各铣一个少半圆的坑,我们现称其为凸轮轴; 再加工一个外套零件,此零件中心有一个孔,此零件套在凸轮轴外,间隙配合,让凸轮轴可以在此零件孔内滑动,然后在外套零件外圆面一个位置沿半径向内打一小孔,此孔直径同凸轮轴槽宽度相同,然后将此两个零件装配上,让外套的零件上的小孔与凸轮轴上两个槽交点中之一个对准,然后放入一个滚珠,此滚珠正好与凸轮轴螺旋槽交点上的半圆坑吻合,然后在滚珠外侧用弹簧施加一定压力,这时,外套零件与凸轮轴就被这个滚珠连为一体了。 工作原理为:凸轮轴为动力输入轴,外套零件为输出轴,外套零件输出到一个离合器装置,当此套机构旋转时,若无外力阻碍,则正常旋转,当有外力时,外套零件首先受力,此力最终会作用到滚珠上,当外力超过弹簧压力时,滚珠就会从半圆坑中滑出,此时,外套零件停止转动,凸轮轴继续转动,由于凸轮轴槽作用到滚珠,滚珠又作用到外套零件,因此,外套零件与凸轮轴间会有相对轴向移动,由于凸轮轴是固定的,外套零件则移动,此移动则带动了离合器的摩擦片换位,实现了离合器输出的反向换档位,当滚珠滑到下一个坑时,外力消失,此套机构继续转动,凸轮轴旋转方向并无变化,但离合器输出实现反向,由于凸轮轴上的两个螺旋槽的旋向相反,因此,当再反向受外力的时候,滚珠仍然会回到原来的坑,离合器输出则又变为同向。 我以前是搞电梯的,电梯的门就是受力回撤的工作原理,以往实现起来是由电器控制,但楼层一高,电梯门就会占用大量的电器控制点,因此,我就想了一个这个机构,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把这套机械装置搞成功便调换了工作岗位,因此,希望您能够验证一下这个机构是否可行,本人将不胜感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