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ELSTER涡轮流量计输差较大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5-07-14):
我单位两台ELSTER涡轮流量计,型号TRZ G1000量程范围80-1600,工作压力1.6-2.5MPa,配F1流量计算机,与色谱连接,气体组份自动引入F1流量计算机,压力变送器为ROSEMOUNT3051S绝压变送器,温度变送器为四线制温度变送器,上游直管段长850,下游直管段长820,两台流量计与上游输差均为6%左右,请各位高手指点是何原因,如何解决?(正常状态下瞬时流量3000-10000NM3,压力1.8MPa,流量波动较大)

网友A:
流量计算机组态有无失误?温压补偿时压力是否选用“绝压“? 压力/温度变送器是否近期校验?流量计算机组态时当地大气压力设定值?上游是否也使用涡轮流量计? 以上,供参考!

楼主:
组态无误,压力补偿是绝压,上游与我们使用的是同一种涡轮流量计

网友B:
可以选配我公司的流量积算仪,带16段折线修正功能及零点\量程修正功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MSN:hqm5678@hotmail.com qq:398580683

网友A:
张先锋:问题解决了吗? 希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