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总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5-07-14):
我在工程中遇到一个问题,siemens s5-115uplc 通过profibus接口模块带5个ET200 I/O模块构成系统,现在系统出现通讯问题,我将中间的模块的终端电阻拨至on状态系统恢复正常,系统中除两个终端的模块外,这是第三个将终端电阻拨至on状态,但系统可证常工作,否则提示总线故障,DF红灯亮。请教各位大虾原因,谢谢昂。

网友A:
我想是由于总线的总体长度太大了,您把两个终端电阻减小一些。或者是用多加电阻的方式。

网友B:
系统中不一定只有两个终端电阻,可能有多个设备处于终端,你看看你是否是有多于两个设备处于终端。总线连接器是不是只进一根线!

网友C:
目前5个ET200都正常吗?

网友D:
你先搞清楚网络结构,再来分析终端电阻

网友C(2005-08-18):
不知道你的网络结构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