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485将电信号转换为PC可识别的信号?

楼主(2005-07-14):
我想通过PC电源的电线连接RS485 连接后或者连接时PC端是否能捕捉到这个信号?应该如何接线 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实在没看懂 = = 您能把您的想法解释得再详细一点么?○| ̄|_ 按照我的理解你是想检验RS485的隔离能力,看是不是抗烧 = =

网友B(2005-08-20):
我做这方面已经有几年,你的问题一下子说不清楚,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可以相互交流一下,bolo1979@sina.com。

网友C:
你可以将485信号转为232信号,送到计算机的串口。

网友D(2006-04-18):
可别那样连,还是先好好看一此相关的资料,再连吧。
RS-485的相关电路还是相当复杂的,要不行还是买张模沙卡或者买个转换器吧。

网友E:
別涉入電源線通信吧! 簡單的用 I-7520 把 RS-485 的信號轉成 RS-232, 再接入 PC 即可. 可別搞得太復雜啊!

I-7520 RS-232转RS-485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90I7520
* 速率:自动转换波特率, 300~115200 BPS
* 内置"自适应"芯片
* 在1个RS-485网络中无中继器,最多接256个模块
* 在1个RS-485网络中用中继器,最多接2048个模块
* 隔离电压:3000VDC 隔离在 RS-232边
* 要求使用中继器:大于4,000 英尺距离或多于256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