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欧姆龙PLC高手

楼主(2005-07-15):
我现在有个难题,有个客户要我帮他选型,是欧姆龙的PLC ,不知道选什么系列的 是CPM1A还是CPM2A或者是别的什么系列,所以我有请高手,应该怎么去选型? 换句话说,CPM1A、CPM2A等等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你仔细去看选型样本得了。 你有没说你的要求,怎么帮你呢?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比如说RS232通信等等,就选CPM1A吧,比较便宜。

网友B:
同意以上讲法.如果要RS232通信和连接触摸屏的,那要选用CPM2A或中型的PLC.

网友C:
选型之前你必需知道你的目的.比做我用在什么地方上,控制上有何要求,是开关量控制还是模拟控制多些等.还有就是控制的点数.运算速度要求等.知道这些后你就可以根据OMRON的手册去选你要的东西.一般来说普通使用型的会便宜些.谢谢!欢应交流,.QQ:428970512.

网友D:
就是啊,说说你的要求吧

网友E:
功能不同吗!!

网友F:
1A 10点 20点 30点 40点 2AE-60 最大到128点扩展 没有通讯口 2A有通讯口 2AH 可以把外设口扩展RS485口

网友G(2005-08-23):
如果以上不好,就选新款CP2H的.功能更强,价格还不错.

网友H:
上网站查查

网友I:
RS-232通讯口吧,CPM2A有而CPM1A没有,其他的区别不大(个人意见)。

网友J(2006-04-15):
1A的便宜,功能一般,2A的功能更强,一般用1A是划算的,1200元。
2A的1800元。我大把的新货!020-88270969,别让人当你是250了,这东西不贵。我有朋友从小日带回来,就和我们上市场买菜一样便宜。

网友K(2006-11-28):
一般用1A是划算的,1200元.?

网友L:
1a2a的算是小型的,二三十点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