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继电器输出的PLC能用“PLSY”脉冲输出指令吗?

楼主(2005-07-15):
各位高手: 三菱FX系列的“PLSY”脉冲输出指令,只有用在晶体管输出的PLC。但我只是在PLC内部使用这些脉冲,不用输出,那么继电器输出的PLC能用吗?

网友A:
还是不能用的,除非脉冲频率非常低。

网友B:
应该不能用吧?因为PLSLY指令的输出对象是针对晶体管型的是Y0,Y1。 如果有必要的话,你或许可以在内部用T和M来实现。

网友C:
PLSY只能用于晶体管输出型号的PLC; PLSY只能驱动Y0、Y1,不能使用T和M及Y2、Y3。。。。。。。

网友D:
内部不能用 驱动继电器输出的Y0 Y1是可以的 频率高了的时候 Y0 Y1会处于常开状态 无法实现脉冲输出的.频率低的时候是可以见到Y0 Y1滴答作响.

网友E:
时间长就烧掉了

网友F(2006-04-05):
如果频率低没关系,还可以听到PLC的输出答答答答答的响声.频率高就不了.可能烧输出点

网友G:
不可以的了。我曾經試過用西門子的繼電器輸出,控制步進馬達但是不行。後來用了晶體管輸出型就OK了。

网友H:
绝对不能用!

网友I:
我用的三菱PLC FX-2N都没有加,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