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电极问题

楼主(2005-07-15):
请问电磁流量计的电极一般选用什么材质的比较好?316,钽,钛,还是镍基合金?是从什么角度去选择呢?导电性吗?

网友A:
当然要从流体介质的腐蚀性考虑

网友B:
如何选择电极材料: 应根据被测液体的腐蚀性来选择电极的材料,请查有关防腐蚀手册,对于特殊流体应作试验。 含钼不锈钢(0Cr18Ni12Mo2Ti) 硝酸、室温下<5%的硫酸、沸腾的磷酸、蚁酸、碱溶液,在一定压力下的亚硫酸、海水、醋酸 哈氏合金C 哈氏合金B(HC、HB) 海水、盐水 钛(Ti) 海水、各种氯化物和次氯化盐酸、氧化性酸(包括发烟硝酸)、有机酸、碱 钽(Ta) 除氢氟酸、发烟硫酸、碱外的其余化学介质,包括沸点的盐酸、硝酸和<175℃硫酸 铂(Pt) 各种酸、碱、盐,不包括王水 如何正确选择内衬材料: 应根据被测介质的腐蚀性,磨损性和温度来选择内衬材料。 天然橡胶(软橡胶) 1、较好的弹性,耐磨性和扯断力 2、耐一般的弱酸、弱碱的腐蚀 测水、污水 耐酸橡胶(硬橡胶) 可耐常温下的盐酸、醋酸、草酸、氨水、磷酸及50%的硫酸、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的腐蚀,但不耐强氧化剂的腐蚀 测一般的酸、碱、盐溶液 氯丁橡胶(Neoprene) 1、极好的弹性,高度的扯断力,耐磨性能好 2、耐一般低浓度的酸碱、盐溶液的腐蚀,但不耐氧化性介质的腐 <80℃; 测水、污水、泥浆和矿浆 聚胺脂橡胶(Polyurethane) 1、极好的耐磨性能 2、耐酸、碱性能差 <40℃ 测中性强磨损的煤浆、泥浆和矿浆 聚四氟乙烯(PTFE) 1、耐沸腾的盐酸、硫酸、硝酸、王水、浓碱和各种有机溶剂 2、耐磨性能好,粘接性能差 -80~+180℃; 测浓度、浓碱强腐蚀性溶液及卫生类介质

网友C:
介质,压力.当然还有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