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系统流量计

楼主(2005-07-15):
我需要测15MPa以上压力的流量计,请问应该选用什么类型的?电磁,涡轮,涡街,质量?

网友A:
to jeffreyliu:兄弟,你到底想了解什么,留下一个电话,我打给你什么问题就都给您解决了.不用这样发贴子了.

楼主:
to zk68:多谢老兄这么热心啊。这是我的MSN:jeffreyliu09@hotmail.com

网友B:
高压流量计,涡轮流量计做的比较多,最高我见过45MP的

网友C:
可以考虑超声波如果是管道不用考虑压力撒 呵呵

网友A:
to jeffreyliu:兄弟,不好意思,我这里上网不是很方便只能偶尔来上一会儿,还是打电话方便.

网友D:
我公司就有40MPa的涡轮流量计,可以了解一下! MSN:ehutatong@hotmail.com

网友E:
用夹装式涡轮流量计就可以了,但在使用中必须要注意使用方法,不然很容易就会将涡轮流量计的叶轮冲飞.开阀门的时候你必须慢慢的来,不能一下完成就打开了.等到阀门逐渐完全打开后,即使压力再大也不会有问题的,而且性价比很高!

网友F:
www.lantianshihua.com 可以看看!

网友G:
15MPa我们这里使用多了,不算是什么比较难找的流量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