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matlab采集数据采集卡上同时输入的两个信号?急问!

楼主(2005-07-15):
在实验的过程中,我需要测量一个摆针在正弦信号驱动下相角的滞后情况,从而画出bode图的相频图。我的方案是把频率发生器的信号和传感器的信号同时接在一块数据采集卡(研华pcl818)上,然后连入电脑,并用matlab采集。但是每次运行matlab采集的时候,都会出现错误“Invalid channel number”,请问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看那意思是你的通道定义错误

楼主:
而且每次出现这样的错误后,进程里就会多出来一个matlab.exe进程,而且把matlab关掉后,那个多出来的matlab.exe也关不掉!这样就只有重新启动计算机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matlab通道可能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