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急需帮助

楼主(2005-07-15):
那位知道NC161插在cp476上是怎么在初始化程序中确定位置的啊? 下面的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NC161Config: AF10xadr,NC161slot,NC161DW8,EncReset,EncCount,EncStatus,StepWtDW8 IOC2003()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
您是指7NC161模块位置么?先要确定模块地址,如果它插在CPU上,则模块地址是0,或是插在CPU右边相邻的AF101上,则模块地址是1。然后确定插槽位置,是指CPU或AF101的四个插槽,从左到右依次是1、2、3、4。可以通过右键点击查看属性来确认。 根据变量的名称可推断出上述变量大概的含义,“AF10xadr”表示AF101模块的地址,“NC161slot”表示NC161的插槽位置,“NC161DW8”表示NC161第8个状态字,“EncReset”表示编码器复位,“EncCount”表示编码器计数,“EncStatus”表示编码器状态,“StepWtDW8”表示写第8个状态字的步骤。这仅仅是我的猜测,具体含义要分析源程序才能确定。 “IOC2003()”用于定义和执行2003旋入式模块的铲指令。个人认为“铲”指令可以理解为对IO模块的数据区进行读写。

楼主:
您说的一点没错 啊,真是谢谢您 啊! 还有请问NC161的状态字的含义是什么啊 程序中NC161的状态字共有以下几位:%0000000010000000 你能告诉我这些都代表什么意思吗? 谢谢啊

网友A:
我们常用的7NC161的状态字是第8个写状态字和14个写状态字。 第8个写状态字用于配置增量式编码器和比较器功能。 第14个写状态字用于配置7NC161支持增量式编码器或绝对值编码器等功能。 上述问题中用到的是第8个写状态字。它的第7位为1表示使用5V电压的增量式编码器。 其他各位的含义请参考2003 User's Manual中关于7NC161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