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操作记录如何实现?

楼主(2005-07-15):
再问操作记录该如何实现? 还请各位大侠赐教!!! xiaoyukon@sohu.com

楼主:
前几天有讨论,还请各位给我一个实例。谢谢!!!

网友A:
你能连上报警吗?过滤一下,操作员就行了!我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不同软件实现方法不一样,组太王可以选择事件记录,CIMPLICITY需要设置虚拟点,触发值等,但是操作信息可以记录的比较详细

网友C(2005-08-17):
我的方法笨点但很管用:用TXT文件记录成很规则的文本文件,按日期记,再把文本文件装入数据库或EXECL就形成了操作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