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借助电脑插上网线就可进行远程视频监控

楼主(2005-07-15):
对于远程工业现场,维护人员需要及时掌握现场的设备及人员情况,除于采集相关的工业测量数据外,借助于通讯网络进行远程的视频集中监控是非常必要和及时有效的手段,维护人员在远程通过IE浏览器直接可以监控到现场的运行及管理情况,大大降低了维护成本.    采用网络摄像机现场无需借助任何电脑,结构简单,无需人员维护,即插即用,稳定可靠.    现以无人值守油田远程视频监控为例,远程图像传输可采用ADSL或无线方式进行传输.      一 问题提出        某油田采油站,拟实现无人值守作业,在作业期间拟实现如下功能:      ① 防盗、抢原油事件。事件发生时,实现远程告警。      ② 油井泄露原油告警。      ③ 抽油机正常工作过程中,突然停机。      ④ 抽油机静止状态,突然启动抽油。      如果上述事件发生时,中心控制室端口,要提供声光报警(根据客户要求,可以增加语音告警)      ⑥ 整个图像监视系统,要便于今后系统监视网点扩充。      ⑦ 要具备网络化监视管理功能。      注: *采油站有供电系统220V。      *无线传输铁塔由油田负责建设。      *采油站不能提供机房、稳压电源。        方案论述      本方案主要采用的是网络摄像机,它可将视频信号转换为基于以太网络标准数据包方式。网络摄像机除了本身具备高清晰摄像和网络转换功能外,还可接红外线感应装置、全方位云台等。      监控点选用网络摄像机(带语音。      监控点与中心站通过ADSL宽带或无线网络设备ip router 连接,在10公里可视范围(选择不同的天线效果可以更远)内通讯速率可达到2M的带宽。         二 、系统结构      1. 前端视频采集部分     网络摄像机。   2. 传输网络      ADSL宽带或者无线路由器   3. 远程监控部分      任意一台可上网浏览的电脑。           三 系统功能      1. 采油站图像监视功能      ● 采用嵌入式的CPU的硬件编码设备,体积小,集成度高      ● 提供 RJ45 10/100M网络接口      ● 高解析度,352×288(MPEG4),每秒25帧      ● 提供高质量、全运动、全色彩的、实时的活动图像      ● 压缩宽带64K-1200K      ● 提供透明的RS-232数据接口,可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也可转换成RS-485接口      ● 音频传输(可选,可实现采油站至中心控制室语音通讯)      ● 提供传感器和控制器的输入、输出接口,接收和输出报警信号      ● 内置视频动态检测      ● 授权接入密码保护      ● 可根据用户要求,选用红外、微波、非接触类型传感器,对其仪器箱2米范围内进入设防,当有    人企图接近仪器箱,则中心控制室报警。      2. 中心控制室功能      服务器:奔腾4以上CPU为核心,大容量存贮器80G,内存256M      服务器版软件功能   ①报警条件      a 3个窗口的视频动态检测(采油机非正常停机报警)      b 传感器--人为破坏,突破2米警戒区 报警      c 无视频信号(摄像头故障) 报警   ②报警后的结果      a 屏幕上将报警现场以红框闪烁标出      b 报警后,在中控室中有警笛鸣叫,警灯闪烁      警笛、警灯直至值班人员复位,才停止报警。      c 报警后自动进行硬盘录像   ③录像、查询、检索      a 触发报警自动录像归档。      b 可进行一星期(全天24小时)录像(根据用户选定硬盘的容量)。      c 查询提供视频录像检索回放界面,用户可根据日期、时间、地点等条件,精确查询录像,时间查    询可精确到秒。   ④监控点图像      a 日常监控图像提供高质量,全运动、全色彩白天实时的活动图像。      b 单/四/九/十六画面实时监控界面      c 提供用户管理界面      d 报警画面自动弹出闪烁           四、 监控系统的优势        采用第三代数字式无线图像监控系统,具有图像传输清晰,抗干扰能力强,系统稳定性好,系统扩充能力强,易于维护和载波工作频段不需审批等优点。      基于网络系统第三代图像监控系统通过计算机网络(以太网,ICP/IP)无线网络传输活动图像,声音和数据,结构紧凑。功能自主的系统,在发送端无需使用PC机易于使用;内置的HTTP服务器,可实现基于Browser的配置和显示MPEG4编码的视频图像,高质量,全运动,全色彩的活动图像,兼容ITU-T H.261标准高的图像解析度,最大可以达到每秒25帧,352X288像素。通过软件解压接收和回显视频信号,提供透明全双工数据通道(RS232/485),例如可传送云台,变焦摄像头的控制信号。可选的音频传输实现采油站至中心控制室语音通话,方便中心控制室了解现场情况。      无线直序扩频技术采用直序扩频无线双向传输网桥,标准值,在视频条件下传输10KM,根据用户要求可选择增加传输距离到50KM。      采用无线直序扩频技术作为传输手段,比较传统模拟微波传输有如下优势:   (1)具有低功率密度频谱的特点      由于采用了直接序列扩展频谱的技术,使原来分布在很窄频带的信号功率扩散在很宽的频带内,频谱功率密度低,辐射很小,所以对其他通讯设备的干扰很小,大大降低了电磁对环境的干扰;同时用于无线侦测的敌方也很难发现。   (2)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采用直接序列扩频技术后,对频率相同的干扰信号来说,接收机对它们有很强的抑制能力,经过接收机解扩之后,干扰信号扩展成为宽带噪声,频谱功率密度很低,接收机只接收和PN码相同的扩频信号。   (3)抗多径效应      传统的通信方式受多径效应的干扰很大,易产生误码。对于直接序列扩频通信,利用PN码(伪随机码)极窄的自相关特性,很弱的互相关性,对不同的路径传输的信号被扩展成噪声后分离开,并可在时间和相位上重新对齐,形成几路信号的叠加,从而改善了接收系统的性能,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误码率极低。(4)保密性好      由于直接序列扩频通信的低功率谱辐射和PN码的自相关性等特点,使得它辐射出去的信号形似噪声,使得专门用于接收电磁信号的侦察接收机也难以侦测到扩频信号的存在,即使侦测到扩频信号后,由于不知道PN码的长度和相位,也无法解译出信息的内容。因此具有极高的保密特性。   (5)架设方便和可移动性      直接序列扩频是点对点的通信,通信距离远,仅需将天线安装在一定高度即可实现。安装方便,并具有可移动性,这为移动通信提供了巨大的方便,解决了铺设电缆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跨河、跨山、海岛、舰船)。减少了铺设电缆、光缆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减少了投资规模,缩短了周期。 观看网上在线图像演示地址:http://202.130.90.31:122/   用户名:demo   密码:无      页面打开后需等待一下有提示要下载图像插件,安装后就可以进行图像监控及云台转动等控制 大家如有需要,可在http://www.wishchina.com上有更详细的资料及应用方案和视频演示

网友A:
其实没必要那么麻烦,如果有现成的网络的话,用网络视频服务器,直接接插上网线就可以了。如果想通过无线的也可以现在无线的设备市场上多的是。 我的QQ是21166514 E-mail:luolgyu@yahoo.com.cn 我们公司是深圳中联盾实业有限公司,专门做监控产品和摄象机。我们在东北很多煤矿都成功运行了。